[其他] 3M KN90;这个是这是真货细节!医用酒精和工业酒精如何鉴别?试验失败了~~~

楼主(2020-02-12):
非常时期,3M质量不错,在家柜子一直放着些,现在拿出来够用。
酒精没多少了,亲友说药店买来大桶十几公斤,分来了些。话说工业酒精泛滥,搜索了相关鉴定区分方法。  试试。。。。。。。。。

【在家如何快速辨别工业酒精和医用酒精】的简易小方法: 1、找到一根铜线,最好跟牙签的粗细差不多的,(我们平常的电线都是铜线);
2、取小部分酒精装在容器里;
3、用火灼烧铜线至黑色(就是把铜变成氧化铜);
4、把烧黑的铜线扔进装有酒精的容器里面;
结论:若铜线表面的黑色物质快速剥落,恢复成原来铜线的红色,并且没有起泡,那么这就不是工业酒精,不含甲醇
另外补充:
1、如果铜线扔进工业酒精里,铜线表面的黑色物质不会剥落,并且会起泡;
2、因为化学反应,含甲醇的酒精会产生气体(甲醛);
3、酒精挥发会很快,含有甲醇的酒精会发挥残留甲醛等有害物质,对人体不好;
这是人们在家里也可以自行测试的一个简单方法,还有其他更精准的方法,可能对于一般市民的我们很难做得到。
因此,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到大家,转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A:
感觉这个方法靠不住,工业酒精只是说甲醇含量相对较高,不是说工业酒精就是甲醇把。
高中里记得有这个实验,黑色氧化铜高温下跟酒精反应生成铜 乙醛和水,你的实验失败是不是操作太慢温度不够了。

网友:
3m是真货,斜体印刷

网友:
医药酒精是乙醇,工业酒精是甲醇

网友:
大哥 一次性医用也不防口水。 医用外科口罩以上才防口水

网友:
工业酒精燃烧会有黑烟好像是

网友:
我公司发的3M 9001,是假货,虽然领导给起来很大方,实际上骗人,正因为是假货所以给起来大方,字体印刷不清,味道大。还会漏气。两年前第一次戴就知道是假货,在这之前我一直用9502,那种质感完全两个样。

网友:
大哥,你在炫富吗?
送几个给我啊

网友:
烧死的烙铁头放酒精中就能还原了,要继续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方法靠不住,工业酒精只是说甲醇含量相对较高,不是说工业酒精就是甲醇把。
高中里记得有这个实验 ...

要烧红的高温状态下扔进去???

网友:
工业酒精里乙醇的含量>>>>甲醇含量, 氧化铜凭啥不和乙醇反应?
还有你那铜丝表面的是炭黑吧.打火机的.
找条网线,抽出一根剥皮,放煤气灶烧一会,冷却后确认表面发黑,然后再次加热到发红,迅速插入到酒精(少量)中,这样可行.(注意防火)

网友:
这也能拆机?》厉害了。

网友B:
不入口只是擦拭灭病毒,工业酒精98%的也可以吧。

网友:
工业酒精,即工业上使用的酒精,也称变性酒精、工业火酒。工业酒精的纯度一般为95%和99%。主要有合成和酿造(玉米或木薯)两种方式生产,合成的一般成本很低,乙醇含量高,酿造的工业酒精一般乙醇含量大于或等于95%,甲醇含量低于1%。

网友:
包装上哪里标注工业酒精了?这可是分析纯无水乙醇,实验室级别的,基本等于没有杂质了,拿来掺水消毒用已相当浪费了。再看看甲醇的质量分数%≤0.05,这是什么概念,0.05mmol/100ml。而白酒的国家标准粮谷类为原料的白酒中甲醇含量不得超过0.6g/L,以其他原料生产的白酒中甲醇含量不得超过2.0g/L,你自己算算哪个级别高,就像化学分析纯水,你说能不能食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烧红的高温状态下扔进去???

对,高温下扔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入口只是擦拭灭病毒,工业酒精98%的也可以吧。

不行,记得酒精浓度过大的时候会导致蛋白质变质,阻止酒精进一步入内反应,75不会变质,同时还能较好的消毒效果,好像是这样

网友:
鱼跃不是大牌子?看看它的医疗设备,牛的一B

当然,口罩的话,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记得酒精浓度过大的时候会导致蛋白质变质,阻止酒精进一步入内反应,75不会变质,同时还能较好的消 ...

酒精消毒的原理就是使蛋白质变性
75浓度酒精足以使绝大多数蛋白质瞬间变性失活
这也是为什么选择75%浓度,杀灭效果够好成本够低

不要随便听网上的民科

网友:
你这帖子简直害人吧!
酒精本来就可以与热的氧化铜反应
居然用这个鉴定甲醇????????,不要在这里胡说啊

甲醇、乙醇均可以与热的氧化铜反应:
CH3OH+CuO==HCHO+Cu+H2O
C2H5OH+CuO==CH3CHO+Cu+H2O
利用了醇类的还原性

而且铜的氧化比较缓慢,打火机烧黑实际上是大量未燃烧完全的焦炭(遇到冷的铜棒被吸热而无法完全燃烧的打火机气体产生的碳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