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MO56;假货做工很糙,微动硬的不行,调整后软多了~

楼主(2020-02-12):
以前这款鼠标正品的ic微动,办公用很好。寿命不错。
这款也有罗技代工版,没有经典的顺手。
今天这假货假的很明显,按键很糙,硬的不行。

网友A:
我有这款鼠标,按键手感不错,寿命长,就是分辨率低了些

网友:
低分辨率的基本淘汰了

网友:
这做工,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款鼠标,按键手感不错,寿命长,就是分辨率低了些

也就是桌面用用,大屏的不够用了吧。

网友B:
这鼠标我有好几个,,,外形不变,,内部不断缩水,,,先是罗技代工光栅轮,,,后是国产,质量不错,板子上满满元件,但变成编码轮,,,最后板子元件器大缩水,没几个元件了

网友C:
用时间久了左右键银色盖板掉色。。。看难看了。

网友:
手中几十个鼠标,单位DELL,联想,方正等品牌机的坏鼠标,,一大袋子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游戏鼠标,还不错的

网友:
其中二个版本

网友:
谢谢分享,修修补补再三年,等牙膏

网友B:
上面是红色的DIC微动,下面是白色的TTC微动

网友:
曾经差点被这个鼠标线坑过一次,当年罗技G1的鼠标线烂了,直接用这款鼠标线替代,结果差点烧了,因为DELL这款鼠标接口线定义和罗技G1不同,第2PIN和第3PIN要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时间久了左右键银色盖板掉色。。。看难看了。

过来人!确实 。。
当年DELL带的,非罗技代工的,很耐用,我大手用得顺手,IC微动寿命也很长。  罗技代工的欧姆龙就温柔的多了,没机带的顺手。 几年掉漆褪色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我有好几个,,,外形不变,,内部不断缩水,,,先是罗技代工光栅轮,,,后是国产,质量不错,板子 ...

熱心會員 当年DELL机带的很好,比罗技的好.

机带的很好,IC微动触感清晰,寿命也长,一直没双击。 后来网购带了两个,到手发现是罗技代工的,手感就欧姆龙了。   然后就是看见这个假货,没见过缩水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红色的DIC微动,下面是白色的TTC微动

当年原机带的,用很久的是IC白点应该,还真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习惯了,后来的罗技没有原机用的顺手,微动太欧姆龙了。

网友(2020-07-10):
那么低分辨率直接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