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丝印看不清

楼主(2020-02-12):
一块复印机电源,输出24v,八脚电源芯片看不清楚。看引脚8脚应该是供电端,4脚是地。隐隐约约看出来后面三个数字是858。请大神猜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
我估计你得上个高清大图才行...

网友:
我猜是个8脚的丝印看不清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