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能不能像显示器一样,有信号自动亮屏。

楼主(2020-02-12):
电视机能不能像显示器一样,有信号自动亮屏。现在的老电视连接电视盒看,得有两个遥控器。一个开关电视,一个开关电视盒。虽然有学习功能的遥控器,但也有很多没有这种功能。显示器自动有信号亮屏是什么元器件起作用,能不能用到电视上?

网友A:
要电视机固件支持

网友:
液晶电视机有无信号自动关机

网友B:
以前的机顶盒带插座电源输出,机顶盒开机有电输出,硬开关大屁股电视可用,现在都是软开关,加电不会自己亮,如果新电视加电自己能开机,动手能力强就可以自己做,机顶盒有信号输出就用继电器控制电视加电。俺的低音炮自己改装成蓝牙开机,用个手机充电器长期供电,蓝牙板块有输出立即送电,挺节能的。

网友:
可以参考那原来的FM广播喇叭,有信号开机

网友:
那不简单··买个板插带开关,电视机顶盒电源都按着。关机直接关板插开关,开关同理。我老丈人家我就这么干,记得在电视设置上电自动开机,有些要进工厂模式设置(CRT、LCD有些都要进工厂模式才能设置)。

网友C:
看你电视的HDMI口带不带HDMI CEC功能。
比如小米电视和电信IPTV机顶盒中兴B860配合,小米电视开机,自动通过HDMI线给IPTV发送CEC的开机信号,IPTV一同开机并向HDMI线传送视频信号,小米电视检测到HDMI口有信号自动全屏切换到IPTV的画面。

网友:
我是把三星电视机作为控制中心,用HDMI CEC控制功放,可以自动开关功放,也可以控制功放音量,音频是用ARC回传给功放的

网友:
给电视换个显示器的驱动板

网友:
有个叫hdmi控制,机顶盒也要开启,就可以自动开关电视了

网友:
买个遥控器插座,一按就全关,一按就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机顶盒带插座电源输出,机顶盒开机有电输出,硬开关大屁股电视可用,现在都是软开关,加电不会自己亮 ...

已经买了继电器,准备自己改装试试

网友D:
买个红外遥控插座,设置机顶盒遥控器上一个不用的按键作为触发,再把电视和机顶盒的插头接到遥控插座上,从根本上断电

网友:
SONY的可以。
同步功能。可以机顶盒开机了,电视机自己开机。关机也可以 ,还可以用电视机遥控器控制支持的机顶盒。

网友:
我更简单,不用买电视,直接上40寸显示屏

网友E:
智能插座配合上电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插座配合上电开机。

对的,就是这样整。可以设置通电自动开机,不进入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红外遥控插座,设置机顶盒遥控器上一个不用的按键作为触发,再把电视和机顶盒的插头接到遥控插座上,从 ...

是的,这样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电视机固件支持

学会了,TCL电视,可以设置通电自动开机。弄个红外学习的遥控插座,学习电视盒的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电视的HDMI口带不带HDMI CEC功能。
比如小米电视和电信IPTV机顶盒中兴B860配合,小米电视开机,自动通 ...

这个要新款电视才行,旧电视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