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翻新一台北极星挂钟。(38P)

楼主(2020-02-12):
    修复这台钟是2019年的最后一件钟表维修的活计。很早时闲鱼上找上门来的活,表主联系过我后有好一阵子没动静,突然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这台挂钟,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一开始以为就是像是像表主说的整个拉皮,拍个黄……不对!是补个伤,翻个漆面,结果经检查却是需要翻新整个面板,既然如此,那就开修吧!    (因表主要的比较急,我当时也年底工作紧,就没系统拍图,这些图片都是双方微信联系的图片,不全也不清楚,大家见谅。)

拆下的钟面,前期拆卸因为要小心钟面玻璃,没拍图,毕竟这是近六十年的老钟,玻璃碎了真的没的配。

各个方位,各种老化,各种伤,很多已经不是修能解决的了,

主要还是年久保养不良,加上老化,板子各层之间已经脱胶,小面积的可以补胶修复,这种大面积的只有换,

拉了单子,上市场上备了料,开工!
整个老面板,就留一个框架有用,其它的全拆!

新的板材裁切需要的形状,
这是新的下开口的内衬板,

这是新的面板基层板,标画好图样,

乳胶粘合框架,内衬板,基层板,

依图开孔,不事先开主要是怕料小,乳胶含水走形,开孔用的是传统木工的丝线锯,手动好控制,

在需要上漆的部分上腻子,打磨,

打磨好后,检查试验下开孔是否合适,

木工贴纸遮住不需要上漆的部分,开始上漆,因为要的急,只剩自喷漆一个选项了,四喷四干,每次阴干24小时,耗时啊,

这期间,制作面板装饰板,因表主明确要求修旧如旧,不能改变装饰板的颜色,苦哈哈的我跑遍南城的建材市场,也没配上合适的成品实木皮板,没办法,最终只能用普通板材制作装饰板作为基底,再制作喷绘贴皮,二合一制作新的装饰板,

乳胶粘好装饰板后,同样是四遍清漆,每遍阴干24小时,成品如下,

与面板相比,钟体部分和机械部分,在此次翻新中反倒成了简易的部分,
机械部分无损伤,只需要重新调整上油即可,
钟体部分,侧面烤漆部分无大损坏,清洁后上蜡即可,
后板有几条裂,填补打磨后与钟体内侧重刷几遍墨即可,
金属构件打磨抛光即可,幸好不缺也不是镀金件,不然配件,镀金或贴金箔也是个麻烦活,

钟面没什么可说是,这种铝制印刷品,清洁就行,

整体组装,测试走时,调整快慢,又是两天,

终于可以打包发回了,下图可以更清楚的一睹翻新后的全貌,

新漆面,打包时一定要垫一层玻璃纸,省得和泡泡膜连,那就全完了,

分门别类,分格装箱,更近一步的保护好挂钟,

最后检查发回。完工!

全文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么老的钟会不会成精呢?

网友:
真是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钟会不会成精呢?

哈哈,成精华才是最好的。

网友:
小时后家里有俩挂钟,后来就都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钟会不会成精呢?

建国后不给成精!

网友B:
看的我都想把家里的老钟发给你修复一下了,可惜装饰件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都想把家里的老钟发给你修复一下了,可惜装饰件不好弄。

嘿嘿,都有的修,只是难易的区别,真想修了,帮你参考个方案!

网友C:
手艺真不错,手工拉锯,我还以为上雕刻机省事呢哈哈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调节快慢,就是调节它的准确度有什么窍门吗?这种钟最精确的话能到什么程度?一天能差多少秒?过年期间我也刚刚把自家的三十多年的座钟修了一下,结果在调节准确度的时候调了半个月也没调好,我调了一下摆锤下边那个螺丝,原来两天慢一分,结果调了之后一天快两分,然后往回调都超过原来位置了,还是走的快,现在大概三天快两分。

网友E:
这工程价值千元了吧?
看那旧面漆皮裂的纹路应该是“拉克”工艺,就是硝基清漆~棉纱沾漆画圈涂抹/干后水砂纸抛光/反复5~5遍形成的即透明又光如镜的漆面,缺点是日久后遍布一个方向裂纹。

网友F:
大师真好手艺,3年前偶得这一厂家挂钟,功能正常,品相极好,只是年限较短,无一点损坏,准备一直保存。

上几张图片。

网友G:
表哥手艺不错,哪个钟表厂毕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调节快慢,就是调节它的准确度有什么窍门吗?这种钟最精确的话能到什么程度?一天能差 ...

没别的,就是调那个镙母,只是调的辐度要小,一次调十二分之一圈。这种国产统机挂钟调到最好,可以把误差控制在每二十四小时一分钟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工程价值千元了吧?
看那旧面漆皮裂的纹路应该是“拉克”工艺,就是硝基清漆~棉纱沾漆画圈涂抹/干后水 ...

行家里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真好手艺,3年前偶得这一厂家挂钟,功能正常,品相极好,只是年限较短,无一点损坏,准备一直保存。

...

不错!北极星在国产钟上算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哥手艺不错,哪个钟表厂毕业的呢

哪啊,就是有兴趣,玩儿着玩儿着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真不错,手工拉锯,我还以为上雕刻机省事呢哈哈

在家里工具有限呀。不过老法子有它优点,不占地方,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别的,就是调那个镙母,只是调的辐度要小,一次调十二分之一圈。这种国产统机挂钟调到最好,可以把误差 ...

谢谢,那我是调的太多了,第一次就拧了一圈多,有时间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