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罩难求,自制紫外消毒箱,提高kn95口罩使用寿命

楼主(2020-02-12):
去年8月份屯了几十个3M的9501,这次派上了大用处;估摸着一时半会儿补不了货,于是自制了口罩消毒器,理论依据如下文:

口罩重复使用的研究背景2003年SARS爆发,当时口罩也一度成为稀缺物质,在SARS疫情结束后,中国台湾行政院劳委会劳工安全卫生研究所(下称研究所)就进行过一个关于“一次性口罩灭菌再使用之可行性探讨”的研究。研究目的很简单,就是看看口罩经历各种灭菌手段后,是否还能维持合格的工作状态,为我们所用。研究所选购了6款口罩进行测试,其中2款为澳标P2等级口罩,4款为美标N95(国标KN95)级别口罩。虽然研究当中没有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但由于口罩的防护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聚丙烯熔喷超细纤维材料制成的阻隔层拦截颗粒物,因此试验结果对于普通医用外科口罩而言还是很有参考意义。

研究测试结果如何?研究所的测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是探究不同的灭菌方法是否能有效杀灭病菌,2是经过有效的杀菌方法后,口罩的过滤能力是否有影响。

先来看第1部分:研究所采取了大肠杆菌作为模拟病菌,并把病菌通过雾化器附到试验口罩上面,然后分别使用干热、湿热、高温高压、紫外线和75%酒精这5种常见的灭菌方式,看看能不能把口罩上面的大肠杆菌消灭。最终发现只需要具备下面这些条件,5种方法都能有效杀灭大肠杆菌。

其中湿热蒸煮和酒精喷洒的杀菌方法,都需要待口罩完全干燥后才能使用,不然水汽凝结在口罩上会增加空气阻力,同时也会让口罩的过滤效率明显降低。
接下来,灭菌后的口罩可以进行第2部分的过滤效率测试:研究所测试了6款口罩(各测试5个样品,下表中数据为5个样品测试数据的平均值)在经5种方式灭菌前后的过滤效率,其中湿热处理(蒸煮)、高温高压和酒精处理这3种消毒方法,均对部分口罩的过滤效率造成一定影响,高温高压甚至会让口罩严重变形。干热(烘烤):对口罩的过滤性能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湿热(蒸煮):5号口罩中的1个样品过滤效率下降至低于95%的水平,6号口罩也有较明显的性能下降。

▲标红的数据表示重复测试中有口罩样品过滤效率低于95%(N95级别口罩初始过滤效率≥95%)
关于蒸煮法,网上有传言口罩阻隔层的聚丙烯纤维遇水会大大影响过滤效率,这是真的吗?如果口罩未完全干透,确实有影响。但如果口罩干透则没有这个担忧。因为聚丙烯纤维的回潮率仅为0.01%~0.1%之间,几乎不吸水,晾干就没啥问题,也不会影响阻隔层的带电状态。高温高压(高压锅):相对没那么流行的方法,而且测试结果很不理想,有口罩被“炖”到变形了……

▲标红的数据表示重复测试中有口罩样品过滤效率低于95%(N95级别口罩初始过滤效率≥95%)
紫外线(紫外线消毒柜):此方法是可以的,研究所用的是生物消毒柜,30秒就干掉大肠杆菌了,我们家用的紫外线消毒柜适当延长到半小时到1小时即可。

75%酒精(医用酒精):效果最差的一个消毒方法,1、2、5、6号口罩过滤效率都有明显下降。

▲标红的数据表示重复测试中有口罩样品过滤效率低于95%(N95级别口罩初始过滤效率≥95%)

这个方法问题在于酒精会使部分口罩滤材纤维表面溶融,从而降低在制造过程中被植入的离子的逃脱能量,影响过滤效率。而且使用医用酒精切底杀菌的操作不容易,需要里外喷洒均匀,而且医用口罩外部还有防水层的设计,会阻隔酒精渗透,普通人操作不一定可以完全杀灭口罩阻隔层上吸附的细菌病毒,这样的口罩二次使用也很有风险。相对而言,干热(烘烤)和紫外线的方法,对口罩的影响更小。除了高温高压会让口罩变形外,其他方法消毒后口罩普遍都能维持90%以上的过滤效率,只有部分口罩在酒精消毒后过滤效率下降至低于90%。可能会有小伙伴觉得,这不就只下降百分之几的过滤效率么?也还有80%、90%多啊,怕什么?但请注意,测试使用的是全新口罩,只是喷洒定量的大肠杆菌而已,但实际情况中口罩会吸附各种尘埃微粒、细菌病毒,使用过程中过滤效率就在不断下降,消毒后的情况肯定没有实验来的理想。
总结一下,针对N95级别口罩二次使用的5种杀菌方式中,有2种是可取的,分别是干热和紫外线,消毒后口罩过滤性能基本没有影响。

因此,在口罩短缺的时期,如果家里恰好有烤箱或者紫外线消毒柜的话,可以按照条件进行消毒(新型冠状病毒在60摄氏度高温下40分钟失活,也怕紫外线):
1、烤箱设定70℃,把N95口罩放进去烘烤1小时。
2、把N95口罩放进紫外线消毒柜,杀菌时间30分钟~1小时。如果没有烤箱也没有紫外线消毒柜,根据实验结果,把N95口罩隔水蒸煮15分钟~30分钟,完全晾干后也可以继续使用。不过上面也提到了5号口罩中的其中1款样品湿蒸后过滤效率降到低于95%,同时使用寿命也会有所下降,算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但注意!!!有一点是研究院没有进行测试的,就是进行消毒后,特别是高温高湿条件下消毒晾干后口罩的气密性!!!如果大家发现用以上方法消毒、完全晾干后再进行佩戴,发现口罩的鼻夹不灵了,或者明显出现口罩贴合性和气密性不佳的情况,请立刻停止使用!!!

普通医用口罩能这样做吗?
是的,研究所的测试仅针对N95级别口罩,对于医用外科口罩和普通的医用口罩,又能否使用上面那些可行的消毒方法呢?一般情况下,普通医用口罩完全不建议重复使用,现在特殊情况,求真君建议参考研究院的测试,可以使用干烤和紫外线2种消毒方法,而不建议使用湿蒸法。
1、烤箱设定70℃,把医用口罩放进去烘烤1小时。
2、把医用口罩放进紫外线消毒柜,杀菌时间30分钟~1小时。因为从数据可以看出,湿蒸法对口罩的过滤效果有影响,而医用外科口罩对粒径为0.03μm的颗粒物的过滤效率仅为30%(N95级别为95%),过滤效率再下降就真的防不住什么了。而且高温蒸煮还可能破坏阻水层,加速口罩阻隔层失效,所以不要蒸煮。至于网红的酒精法,上面的研究也提到会对口罩的过滤效率造成较大影响。而且只是里外喷洒酒精,不保证酒精接触到吸附在阻隔层当中的病菌,如果无法有效杀灭病毒,能二次使用也没有意义了,因此同样不建议。最后还不能忘记一点,如果经过消毒操作后,发现口罩的鼻夹不灵了,或者明显出现口罩贴合性和气密性不佳的情况,请立刻停止使用!!!

自制方法:

原料:
1、12L PP材质密封箱(大号的乐扣乐扣,但选的便宜品牌);(购于京东自营)
2、9W UVC水族箱用紫外消毒灯;253nm、180nm双波长;(购于京东自营)
3、公牛定时插座,最小可设定半小时定时关;(购于京东自营)
4、铝箔胶带,做反光层,避免直视光源;(工具箱囤货)

工具:
电转、烙铁、热风枪、热熔胶枪、胶棒;
制作过程一看便知,自我感觉良好,供参考,特殊时期,祝愿各位身体安康。

网友:
这个厉害了~~~楼主威武!

网友:
口罩的材质决定了他能过滤细菌。

首先是无纺布,跟一个网一样。

另外,口罩能够过滤细菌,是带有静电,把细菌粘在无纺布上。

口罩在出厂之前,都是经过灭菌消毒的,一个新的口罩,是不含有细菌和病毒的。那么,厂家是怎么消毒的呢?厂家一般用的是环氧乙烷消毒的办法。

环氧乙烷在常温下是一种气体,是一种广谱灭菌剂,可在常温下杀灭各种微生物,包括芽孢、结核杆菌、细菌、病毒、真菌等。

网友:
实用型产品

网友A:
这根灯管的功率是多少?
看上去工作温度应该不低

网友B:
电饭锅保温档放一个晚上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保温档放一个晚上足够了

会不会热坏口罩?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灯管的功率是多少?
看上去工作温度应该不低

灯管是9W,253、180双波长的uvc灯管;
在12L的密封PP箱里稳定工作,每次定时半小时后箱体表面略带温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热坏口罩?

保温一般再80到100度,挂绳不要接触锅壁就不会坏,反正我是这样处理的,保温一个晚上,第二天接着用,普通口罩这样用两天是不会有问题的,比各种紫外线灯靠谱多了,紫外灯没法照射到口罩的每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温一般再80到100度,挂绳不要接触锅壁就不会坏,反正我是这样处理的,保温一个晚上,第二天接着用,普通口罩 ...

所以,有带臭氧的,

网友:
我用的是饮水机自带的臭氧消毒柜来消毒的

网友D:
用一纸箱子,顶部用锥子戳密密麻麻的孔,侧面挖一圆洞,电吹风出风口插入圆洞,口罩挂箱子里,打开吹风机,箱子里温度能达到80°以上。估计20分钟就消毒完毕了。这种方法还不损害口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纸箱子,顶部用锥子戳密密麻麻的孔,侧面挖一圆洞,电吹风出风口插入圆洞,口罩挂箱子里,打开吹风机, ...

曾经打算做一个加热消毒的箱子,构想的方案如下:
1、机架用温控器,常闭型,可设定最高60度为开路温度;宝宝价格:16块
2、机架用加热模块,带风扇,110W;宝宝价格:120
3、公牛定时插座,0.5,1-8小时定时;狗东价:35
4、12L PP密封箱;狗东价:40;
原理是保持密封箱内60度恒温50分钟(定时1小时,前10分钟加热);
自己评估这个方案肯定可以达到新冠病毒的杀消效果(56度,30分钟),但是温控器、加热模块要从宝宝购买,物流有点长,用紫外方案全部器材京东自营,晚上下单,第二天中午前到。

网友:
紫外线会破坏口罩上的聚酯xxx成分  正常通风就行  去人少的地方最多用5次

网友:
这样看来,用臭氧消毒口罩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网友:
直接买个20W紫外线臭氧的消毒的,放在一个箱子里消毒是不是效果肯定不错啊。

网友:
不是说紫外线长时间照射会使塑料老化吗?难道对过滤率没影响?

网友:
这个方法好,可靠安全,方便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