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冷藏室排水管应该是耗电的罪魁祸首吧

楼主(2020-02-12):
冰箱冷藏室排水管应该是耗电的罪魁祸首吧因为冷藏室排水管是直通大气的!这个问题厂家没有考虑研究过吗?如果冷藏室排水管不是直通大气的,那冰箱也不会过多的频繁的开停机了。
(因为测温控件测试到温度高了就开机)

网友:
几十公分比筷子粗点的管子能漏多少冷量,没这根管子冷藏室漏水怎么说

网友:
冷空气没有流通,应该可以忽略。

网友(2020-03-20):
你可以用布把那个小孔堵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