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年前买的库存手电 简直不要太值

楼主(2020-02-12):
年前买的库存手电太值了,忍不住发个贴,刚到镜片是雾蒙蒙的,然后拆下来洗洁精清洗一遍和全新一样,很有分量 比那些山寨的强多了,各地接口处都有防水胶圈

网友:
看着不赖  还有么 发出来大家撸点

网友:
太重了 太大了

网友:
价钱说一下,做工不错哦

网友A:
也买了这个。
这个唯一不理想的是,这里面驱动是一个合适尺寸的空板叠了一个小尺寸的驱动板,驱动散热不太好。
其他的都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这个。
这个唯一不理想的是,这里面驱动是一个合适尺寸的空板叠了一个小尺寸的驱动板,驱动散热不太 ...

双锂单灯的驱动板拧在桶壁上,这个双锂三灯的我还没仔细看电路仓,不过实测双锂单灯的功率和说明书一样,只有5W左右,三灯珠的也不过才15W,这个功率对于XML来说散热要求 不是很高!

网友:
3灯珠充满电能亮多久?

网友:
实测多少? 开半小时会不会不能摸  :titter:c8系列的 除了论坛换的 其他都容易断脖子  从筒管的螺纹后面密封圈处断   基本上都是不小心掉地上磕一下就断了   设计加工吧那个位置加工的太薄了

网友:
看评价到手就坏,撒腿就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锂单灯的驱动板拧在桶壁上,这个双锂三灯的我还没仔细看电路仓,不过实测双锂单灯的功率和说明书一样, ...

我买了单电池单灯的和双电池三灯的。
估计单电池单灯和双电池单灯结构是一样的。
三灯的不一样,而且驱动复杂一些。灯珠散热应该还可以,但是三灯的驱动板相当于是悬空的(至少我这个是),基本没有散热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单电池单灯的和双电池三灯的。
估计单电池单灯和双电池单灯结构是一样的。
三灯的不一样,而且驱动 ...

单锂和双锂单灯的都一样,三灯的我还没拆,如果悬空的话散热确实有点问题,不过每个灯珠5W的功率,倒也不是太严重!

拆开看了一下!这个散热完全没有问题啊,实心电路仓螺纹连接到灯头,厚实的反光碗用螺丝连接到电路仓,每一个小灯珠后边都有导热脂!这个散热很优秀啊!
不好意思,刚理解过来,您说的是驱动板悬空啊,驱动板悬空无所谓了!对散热影响不大!

网友:
已经被你们撸光了。下架了;

网友:
我的也到了,建议吧灯珠导热硅胶换了。第一次玩双电的,用锂电池一定要内阻一样的电池才行,不然只耗损一颗电池的电量,。最开始我就是,老是一颗电池只要1.4伏就点不亮了,另一颗还有3.8伏

网友:
看到一位买了双电单灯的 到手就坏了 吓得我赶紧撤。

网友:
多少钱撸的?有连接吗?

网友C:
我现在常用的居然是去年八月份6块钱撸的神鱼筒子,跟食指粗细长短差不多。以前买的户外筒子头灯都闲置。Edc才有生命啊

网友D:
反光碗是铝合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光碗是铝合金的吗

相当厚实的金属反光碗,通过螺丝和同样厚实的灯座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常用的居然是去年八月份6块钱撸的神鱼筒子,跟食指粗细长短差不多。以前买的户外筒子头灯都闲置。Edc ...

同意,最常用的是N年前自己装的5系色温的XML2小直!因为用的久,把6个7135生生的烧化了两个,剩下的4个7135又无比稳定的使用了好几年了!哈哈!

网友:
求链接啊,,我也想撸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