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接电信网关,解决全屋WIFI问题

楼主(2020-02-12):
由于装修房子的时候对网络知识不是很了解,就把进户网线放在了客厅的偏远角落,一根网线到阳台电脑桌,路由器也放在电脑桌上,全屋再没有多留一个网络接口,这就导致了只有主卧和客厅有WIFI信号(阳台电脑桌和主卧一墙之隔),其余两个卧室和厕所,厨房信号奇差(主要是因为中间墙面有两三堵),疫情期间在家学习了各位大神的知识和见解后,利用路由器和电信网关无线桥接,路由器放在最合理的位置,现在全屋WIFI全覆盖,再也不用家里也开4G了!另外以前把光猫连路由器再连电脑,一直没发现买的路由器LAN口是百兆,WIFI才是千兆,现在这样一桥接,电脑速度和WIFI速度全起来了,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A:
桥接也要看信号强度的 不然信号也是差

网友:
看来你的屋很大很大,一个无线路由的信号还不能覆盖到

网友B:
用两个相同的路由整AC+AP,不是所有的路由都可以哦。

网友:
网线一定要多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相同的路由整AC+AP,不是所有的路由都可以哦。

我用的华为的路由器桥接的电信网关 一样的信号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接也要看信号强度的 不然信号也是差

就是 我放路由的地方没有任何遮挡 刚好在位置最好的地方

网友:
桥接会丢包的

网友:
必要的话可在信号弱或没的房间加个电力猫,肯定比你用无线桥接稳定还效果好。

网友:
用AP就好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无线网用得多. 手机播放器 只有台式机用网线吧 ..

网友:
学习了。不过也可以换光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