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任务栏显示时间与系统时间不一致

楼主(2020-02-12):
任务栏显示时间与系统时间不一致,任务栏上的时间也不走,

时间一直是15:10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重装操作系统应该能好

网友:
多任务系统,分开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操作系统应该能好

重装操作系统肯定能好,就是想知道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网友A:
检查一下Windows Time服务是否开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Windows Time服务是否开启了

果然是Windows Time服务开启了就解决了,谢谢。具体http://www.windows7en.com/xp/259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