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只汉普3W LED灯

楼主(2020-02-12):
前些天,一个门灯时能点亮时点不亮,认为是开关问题。没太在意,准备抽时间看看。没成想前天就闹罢工了。今日得闲查看一下:打开开关面板,发现这个开关设计很有趣、很贴心、很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看图就明白了。
两个单刀开关

打开后,蓝线接火线,绿线去负载,上部为保险插簧。

保险丝设计在开关面板上,维修时拧下螺丝,拿掉面板就会自动切断火线,防止发生意外。是不是应该为生产厂商点赞呢?
检查右侧(控制门灯)开关底部紧固零线螺丝松动严重,遂将其拧紧,认为大功告成。
打开开关?灯仍然不亮。即考虑是灯泡的问题,换一灯泡后正常。

在室外挂的时间太长了

擦也擦不干净了,大致齐吧。

将坏灯泡拆开:42粒3528串联

掀开灯板,下面是阻容型驱动

逐个检测灯珠,查出两粒灯珠损坏,手头无配件,遂将其短联。

再试,灯亮。

网友A:
开关里火线零线一起接?应该是蓝线是火线过保险丝进开关,2条绿线是火线的出线,否则那不是开关一关就短路?

网友B:
这开关年龄十年都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里火线零线一起接?应该是蓝线是火线过保险丝进开关,2条绿线是火线的出线,否则那不是开关一关就短路 ...

多谢了!习惯了,应该是去负载的线。不好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开关年龄十年都不止

呵呵,已经20岁了。

网友:
阻容降压?发黑的就是不行了,看起来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网友:
又学一招,下次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