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电阻怎么看

楼主(2020-02-12):
这个电子不知道怎么读
是黑金金黑绿,还是绿黑金金黑
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5欧的电阻 应该按4色环认,至于最后黑色的是什么我也搞不懂,也不翻资料不上软件查啥的,反正基本我看这类似电阻就是这样认的,很少出错,看多了自然就是这样  脑壳里面也不会去计算什么10的倍数,就是直接看就大概知道多少了 我是不是骄傲了 大家莫怪多理解 也许有错

网友:
保险电阻最后一环好像是有别的意义的,这个应该是按绿黑金金算,就是5欧

网友:
0.5欧   +-10%?

网友:
五色环电阻一般属于高精度电阻,第五环用来标示这个电阻的误差系数,但是没有用黑色来标示的,常见的是棕色和红色

网友:
没可能这样标的吧?绿黑金金黑,金属最后一环的!不会是电感吧?

网友:
五色环的生产线生产四色环的电阻。按四色环看,就是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