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黄花907温控电烙铁换芯

楼主(2020-02-12):
最近真闷得慌,闲得蛋疼------
有空就给黄花电烙铁换发热芯和头,差不多已用10年了~~~
顺便买了同型号的回来对比一下

一模一样,新的电源线很柔软,不过长度比不上旧的,可能控制成本原因吧

接着就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换芯;
以后新旧一起上

网友A:
以前有电位器接触不良烧芯子,不知道现在的改进了没有?

网友:
最新黄花的有按+-数字控制的了,8秒速热,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此乃山寨?
黄花电子工具厂 vs 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
CJ® vs GJ®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乃山寨?
黄花电子工具厂 vs 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
CJ® vs GJ®

回答正确,山寨,带厂的,这叫长寿牌,不是高洁牌

网友:
我记得黄花是什么高洁什么厂产的。这种烙铁太难用了,升温慢,而且烙铁芯还容易坏,烙铁芯还要15块钱一根。用过T12以后,这个就送人了··确实不好用。

网友:
五块钱买了一把剪线的洋垃圾,换线就好了。。。。唉,确实不如T12

网友:
T12芯头一体,,,剪线的洋垃圾有的也不赖

网友:
我那黄花40W加的开关和二极管,平时就串二极管工作,也用了10来年吧换过7、8个头芯倒是没坏。不过中了T12毒后很少用黄花。

网友:
黄花最担心的就是发热芯,烙铁头子还好,,,

网友:
黄花高洁---广州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
黄花长寿---黄花电子工具厂
广州黄花---
黄花---
傻傻分不清

网友:
我的第一支烙铁就是黄花9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电位器接触不良烧芯子,不知道现在的改进了没有?

我觉得改成固定电阻贴片好些,配合高温温度计测量,调节到300摄氏度,决定好合适的贴片电阻串联方案阻值。

网友C:
手头的907用了三四年,发热芯终于坏了,网上买来换上,又能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头的907用了三四年,发热芯终于坏了,网上买来换上,又能继续发挥余热。 ...

烙铁芯坏,不见得是烙铁芯的问题。烙铁头和烙铁芯气隙过大,接触不好是重要原因。内热式烙铁头对烙铁芯是散热器一样的存在,烙铁头接触不好,烙铁芯温度过高,寿命就短。很多网友觉得什么日本原装的烙铁芯用的时间长,质量好。其实是人家的烙铁头做的精密,导热好,烙铁芯的温度就低,寿命就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烙铁芯坏,不见得是烙铁芯的问题。烙铁头和烙铁芯气隙过大,接触不好是重要原因。内热式烙铁头对烙铁芯是 ...

日本烙铁芯和黄花不一样,,,接线方式,,,制造工艺,材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日本烙铁芯和黄花不一样,,,接线方式,,,制造工艺,材质,,,,

不过温度对导体寿命的影响是一样的,像金属铝这样的,在100度附近,温度差20度,同样电流密度,寿命差一倍,而金属铝熔点600度以上。如果温度差100度,寿命会差32倍,所以不能小看温度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温度对导体寿命的影响是一样的,像金属铝这样的,在100度附近,温度差20度,同样电流密度,寿命差一 ...

是,,,所以间隙小烙铁更好用寿命也更长

网友:
黄花牌,老牌子了,质量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