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宅在家无聊改ATX电源

楼主(2020-02-12):
疫情宅在在家无聊拿出珍藏多年的电源准备改可调电源,是7500+339模块的从废品店淘回来时是好的放了两年今天拿出来想改可调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不了绿线只有1.84Ⅴ  紫色5ⅴ只有0.26ⅴ无其它电压 两只13007场管是好的  技术差不知从哪查起

网友:
早已脱坑好多年

网友A:
重点查左上角那1/4范围,也就是带光耦的副电源,一定想法子搞出SB5V来再说,它还负担7500的17-21V供电都跟开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左上角那1/4范围,也就是带光耦的副电源,一定想法子搞出SB5V来再说,它还负担7500的17-21V供电都跟 ...

7500芯片不短接绿线1脚0V  2脚2.03v  3脚0.06v 4脚1.51v 5脚0.30v  6脚0.83v  7脚0v  8脚0.43v  9脚0.27v  10脚2.11v  11脚2.11v  12脚2.12v  13脚3.08v  14脚0.83v  15脚0v  16脚0v

网友:
上面衡水老师说得对,要先让5V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了再说。电路图左上1/4就是5V SB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