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某鱼捡的一块mSATA

楼主(2020-02-12):
           某鱼捡的一块mSATA硬盘,CICSO  64GB:

主控88SS9189,4颗NW656:

       NW656,用ChipGeniusv检测:MT29F128G08CBCCB - 1CE/双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这货应该是128G的盘吧?为啥标64G呢?

      大马的主控,电脑不认盘,只能拆了
      拆下一片NW656贴IS903写保护板,做了个32G的U盘:

       USB2.0的速度:

      USB3.0的速度:

网友A:
标签后贴的 鉴定完毕。

网友B:
这片子速度有点难看啊

网友C:
被LZ捡到了~~应该是贴错标签了,把64的标签贴128的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后贴的 鉴定完毕。

当然是后贴的,先贴标签的话,怎么去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子速度有点难看啊

单贴可能只有这样,双贴估计翻倍!

楼主:
以前没玩过IS903,看别人的似乎比这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LZ捡到了~~应该是贴错标签了,把64的标签贴128的上面了

可能是出厂前工人的失误

网友D:
会不会是预留空间用来延长寿命的呢,我也碰到过贴三个Flash的小容量工业盘,标称容量只有2片的容量。

网友E:
工厂化生产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只能是山寨版。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上一个买来的商家贴错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预留空间用来延长寿命的呢,我也碰到过贴三个Flash的小容量工业盘,标称容量只有2片的容量。 ...

可是这个NW656是镁光正片啊,似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厂化生产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只能是山寨版。

山寨版的固态硬盘,想必不会使用NW656这样的镁光正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上一个买来的商家贴错标签。。。

算是捡了一个小漏

网友G:
版型看起来是美光原厂ssd

网友H:
这就是镁光给思科做做的M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型看起来是美光原厂ssd

应该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镁光给思科做做的MSATA

闪存应该是正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