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风拆解

楼主(2020-02-12):
     手风----手持风扇吧,首次接触,拆看看看

折叠手柄

三挡风速调节

18650电池

Micro USB充电插口

无刷电机

取下这个塑料卡子是关键

充电管理和升压电路

无字八脚芯片---单片机吗?END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这绿绿的颜色,就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这个可以把电池扣掉,在前面晃晃就会有凉意了。。。。。。

网友:
好像是立冷新款版本,之前有一种旋钮无极调速,里面碳膜可调电阻容易故障。最早的立冷像台钟,跟立烁和共同F95同款。我也买过类似的,4英寸有点大放不进裤兜,又买了3寸共田GT328小号台钟款。

网友:
没电的时候,还是手动挡的大蒲扇带劲儿

网友A:
可惜这个也没锂电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这个也没锂电保护电路

这个18650电池略长,可能自带保护电路

网友:
带独立充电芯片,对电池起一定保护作用。

网友:
驱动板真够小的

网友:
竟然是折叠的哈哈,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这个也没锂电保护电路

看到有个8205,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