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白光烙铁,休眠时间设置如何刷固件

楼主(2020-02-12):
好久之前做了一把LED的白菜白光,这不是宅在家不能出去吗,拿出来用下发现里面自动休眠的时间最多不到2分钟就歇了,
想着可以修改就去设置里面找,哪知怎么设置还是那个样,试着进P00设置出厂设置确怎么用调不到P00.进设置就是P01,没法想着
自己玩路由器时败了个土豪金的341想重刷下STC15F204EA里面的文件好了,没成想比刷路由器难多了。弄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怎么
刷,有知道刷的兄弟教下吗,十分感谢。。。。。。

下面就是我的LED白菜板子和CH341

楼主:
  自己记号一个好了,原来冷启动就是把STC的电源断了在接上。呵呵,没接触过这个走了好多弯路。
还好,万能的度娘帮忙不少,总算刷上去了,又能愉快的玩耍了,在不用焊俩个点就扭下按钮了。。。。。

网友A:
有固件就是好啊,哈哈,手里有几片stm32主控的板子,半成品,没找到合适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固件就是好啊,哈哈,手里有几片stm32主控的板子,半成品,没找到合适的固件 ...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你要的话我传你好了,就普通的led的那种的。我刷了我自己乱码的好了

网友:
电源线上要接个开关,用他家的烧写软件,分分钟搞定

网友:
stc的,RXTX跟TTL的RXTX互接,GNDVCC对接,完事,用STC官方软件,选对应型号,或者自动检测,能识别到就能下载,注意要先点下载,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