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仿制数码管时钟STC89C51(共阴直驱)

楼主(2020-02-12):
手机发贴,随便编辑一下。

感谢原作者的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1460
祝大家鼠年安康,尽快战胜新冠状病毒。

先做单片机供电部分,背景图是另一个大神的资料,因为自己新手,所以就一一照办了。(背景是共阳的电路图)

上图都用了三极管,后来按贴子前面的网址弄,去掉了三极管及上拉电阻,直驱了。

外壳用打一岁儿子用的扁木条,用热熔胶固定内部,然后粗糙打磨,上一遍光漆。

楼主:
面板用原温控表的膜材料,漏光位置用黑胶布贴里面

尺寸长60mm宽20mm高35mm,自认为这个尺寸很极致了,里面的3V钮扣电池用两个1.5V串联加热缩管做的。

摆拍图发朋友圈(๑°3°๑)

网友A:
漂亮…把1302的晶振给换成8025的时钟源精度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后期又整理一下,把按键裁短了

应用场景就是放在厨房,家人做饭用会问现在几点了,买了一个倒计时器老人家不会用,还是时钟最直观了。

供电原本选择充电宝,结果几个充电宝都是因为电流太小,保护了没输出。 恰好废物利用,两个锂电池串联加7805输出5V,效率低没关系,看看两个800mah的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把1302的晶振给换成8025的时钟源精度应该就可以了…

原作者程序上面做了补偿,昨晚做了一下统计,确实12个小时都还没有误差,(大神贴中说一天大概误差1秒)

网友A:
其实这玩意儿的才比较准3231的…
1302晶振不准的话精度很蛋疼的…本来就没有温度校正…
还是搞一个3231的比较准…不过确实是很实用级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玩意儿的才比较准3231的…
1302晶振不准的话精度很蛋疼的…本来就没有温度校正…
还是搞一个3231的比 ...

你这个厉害了

网友:
搞,实在是搞很不错,再拿那铜胶带或者铝胶带缠几圈就成金装银装的了,跟地线焊上还能屏蔽,省的一摁打火机,这边就黑了
不妨回头找那种带透镜的小LED屏,用2051再D一个

网友B:
还是用3231比较好,误差比较小
但是其实1302也不差,差就差在晶振上。可以自己接电容控制误差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3231比较好,误差比较小
但是其实1302也不差,差就差在晶振上。可以自己接电容控制误差快慢 ...

高精度的晶振刚好有的,只是看一个晚上误差没超一秒,我就没浪费在这个时钟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厉害了

坛友开源的帖子在下面,8266联网校时获取天气预报那功能我现在都没有弄,环境不会搭建不了一直都认不出8266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3231比较好,误差比较小
但是其实1302也不差,差就差在晶振上。可以自己接电容控制误差快慢 ...

找个8025带T的或者用3231的时钟输出引脚直接替换1302的晶振引脚,论坛里有帖子…

网友:
四个按键做成4和脚应该还要好看些

网友:
双串联锂电池充电得用双串保护板了 且得9V充电器    也可以用单节锂电池加升压模块解决  好像香水电源是5V一直输出

网友:
测一下电流就能算出来能用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8025带T的或者用3231的时钟输出引脚直接替换1302的晶振引脚,论坛里有帖子… ...

那当然可以,那不就多此一举了噻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精度的晶振刚好有的,只是看一个晚上误差没超一秒,我就没浪费在这个时钟上了 ...

调1302晶振对地电容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程序判断,每天-1秒,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精度的晶振刚好有的,只是看一个晚上误差没超一秒,我就没浪费在这个时钟上了 ...

如果快的话就加大电容,慢的话(一般不会慢。。。)因为晶振生产出来每个频率都有细微差别,所以只能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试,一般10pf开始逐步加,看效果。接法就像单片机的晶振电容一样,两个电容对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快的话就加大电容,慢的话(一般不会慢。。。)因为晶振生产出来每个频率都有细微差别,所以只能自己 ...

折腾而已…还不如软件校时简单点…打算接个8025的频率输出引脚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而已…还不如软件校时简单点…打算接个8025的频率输出引脚用用

我折腾过很多时钟,唉,实在不想折腾了。从单片机定时器,1302,8025,3231,12C887这些时钟芯片,再到GPS,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