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产品,额温计

楼主(2020-02-12):
公司开业要申请报备,申请成功钱,必备口罩和额温计,而先在买不到。

之前论坛有很多淘宝客发帖,相信有不少网友都撸的,太多放家里也没什么用,苏州周边有没有网友有多余的,转让予我发挥热度。

外地有的话,没快递也难拿到手,所以先看看周边的网友有没有。

网友:
得是医械许可的红外才行

网友:
同求  京东淘宝好像都断货了

网友:
同求,开工必备,急等用,谢谢。站内短信我。谢谢

网友:
各处都在复工了,我们公司是10号复工。

网友:
要用医疗的,普通的红外温枪不准

网友A:
有2个全新医用的闲置,关键没快递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个全新医用的闲置,关键没快递收啊

现在快递已经复工了

网友:
刚才问了个医药经销商。单个不发!批量出货 到了400多一个我擦。

网友B: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给小孩用的,将近两百块买的呢,结果不准,只能测个大概,准的还是要腋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给小孩用的,将近两百块买的呢,结果不准,只能测个大概,准的还是要腋下的 ...

上个月月底抢了个枪式的和鱼跃医疗的额温枪,枪式的不准,始终测出低于34度,鱼跃医疗的4号顺丰发货5号收到,挺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月底抢了个枪式的和鱼跃医疗的额温枪,枪式的不准,始终测出低于34度,鱼跃医疗的4号顺丰发货5号收 ...

改成体温模式既可,或者自行计算气温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给小孩用的,将近两百块买的呢,结果不准,只能测个大概,准的还是要腋下的 ...

一般第一次使用要用水银温度计校准的,说明书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成体温模式既可,或者自行计算气温补偿。

就是枪式的体温计,设计最低温度34,然后大部分时间测出来都是lo,看不到数值根本无法补偿

网友(2020-07-16):
谢谢精彩分享了,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