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TH58TEG8DDJBA8C x 8开卡求助

楼主(2020-02-12):
用一个淘宝买的SM2246EN板子(南亚512MB缓存)+ TH58TEG8DDJBA8C x 8 贴了一个盘,但是开盘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在这里向大家求助一下
板子上买家说P23是Toggle条线,短接了一个10K电阻

然后开卡的时候就会报错。
但是内存测试和清除数据是OK的

另外默认识别的到颗粒型号不太一样

最神奇的是,如果断开toggle跳线,可以开卡成功,但是读写速度只有不到160MB/s

请大家给看看是什么问题,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手动降速或者换双面板,这种单面板适合上镁光的闪存。

楼主:
这个是断开toggle跳线开卡成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降速或者换双面板,这种单面板适合上镁光的闪存。

是调整这个地方吗?我调整到10都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调整这个地方吗?我调整到10都还是一样的

首先单贴一片能不能TOG开卡。auto显示闪迪闪存,就不要用东芝开卡了。

网友:
你这颗粒很明显就是闪迪的划线片  45开头就别说什么东芝颗粒了  不是土狗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单贴一片能不能TOG开卡。auto显示闪迪闪存,就不要用东芝开卡了。

之前在一个2246XT的板子上是4贴,记得好像开的toggle开卡正常
抽空拆下来再试一试吧

另外,如果用2246XT的板子,性能有多大差别

网友(2021-04-26):
一个同步颗粒你开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