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27784位成功穿越者
[工仪] 拆解安泰信数显热风枪(ATTEN ST-862D)

楼主(2020-02-12):
拆个安泰信数显热风枪ST862D看看真假,
风管很柔软手感好

最高480度

这个风枪座有磁控休眠功能,放上去就就停止加热
风速自动提速到99%冷却到100度停止吹风。

可快速换风嘴,送4个嘴2直风,2旋风

一体式拔插发热芯,好是好就是贵

电源,温度探头,还剩2个接口不知道有什么用

俯看图

无刷风机24V 1.5A

光秃秃的滤波电路

主板

主控STM32

缩水了一行零件,

变压器,7V输出接口留空了

尽头的接口HANDE2也留空了,这个跟发热芯的2
个接头应该是一起的,不知用途,看商家介绍的
图片是有接上的

看商家的图片下面一行是有元件的

应该不是假货,改进版(缩水)
比快克861DW做工差些,但价格便宜许多。

网友A:
好,近千块的东西,我还在用一百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近千块的东西,我还在用一百块的。

看到无刷鼓风机后,果然不便宜,而且没用钛金认证超高效开关电源技术。而我家50平米单人小户,破旧房屋承重不够,不敢买重的台式焊台和工频可调电源等,买过便携式数显焊台,里面小鼓风机不动后,整个拆机东芝6023鼓风机外置,必要的地方胶水密封防止漏气,最后焊台主控故障,再买一个简易款便携焊台,几十元的价格肯定有刷电机,没有数显调温能凑合用。

网友:
难道离心风机的风压可以和气泵媲美了?

网友:
正品无疑,好贵贵,我用的坛友赠送的stm32数显OLED热风枪,配快克风枪手柄,貌似也用得住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一体式发热芯不错。。。。。

网友:
好多元件空置

网友B:
这无刷风机和隔膜泵比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这做工真是高大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无刷风机和隔膜泵比有什么不同啊

寿命高些,没有泵式风枪对比,估计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
所谓升级,原来是缩水版。

网友:
看上去是高大上

网友:
无刷涡轮风机的风量最大120L/min 最小30L/min。膜片式气泵的最大风量在23L/min左右。两种热风枪各有各的好处。电脑城修电脑主板的大都用无刷涡轮风机热风枪。高功率大风量低温度,拆件速度快不损坏塑料件。

网友:
这个应该比气泵的静音吧

网友:
里面的线真是够乱的,

网友:
楼主这款风枪用着怎么样,跟861dw比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网友(2020-05-08):
用着还行吗?这个比 手柄涡轮的强吗?

网友:
我也买了同款,打开看了主板没缩水,不过7v插头仍然没有插到主板上。没弄明白到底什么用途,也没敢贸然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