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世纪 12V锂电池包及配套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2-12):
本来是不打算拆的,毕竟刚买没多久的东西,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实在太闲了,看了下电池包和充电器的螺丝处都没防拆标签,
既然能无损拆解那就拆开看看,顺便确认下SKIL到底用的什么电芯。

用的标准T10梅花螺丝,电池包的孔位不深,随便用个T10螺丝刀都能轻松取下,打开后一眼就看到了三星的绿皮18650

拆开看结构挺简单的,两颗弹簧控制扣紧结构,插片的小板上只有零星几颗电阻,不太清楚是保护电路在背面还是集成到机头和充电器里去了

电芯保护得死死的,除了这一段外露空间,其他全部被塑料件扣笼,看了下拆开还挺麻烦的
电池皮上能看出是三星的20x,至于是20Q还是20R就不清楚了,哪位大佬能辨识下?

充电器孔位埋得挺深的,需要长杆的T10螺刀(说白了一套南旗走天下)

拆开的时候发现了麻烦事,插片和电路板5根线相连,
温度,B1和B2是三根线连成一个插扣,塞得有点紧但还能拆开,
麻烦的是正负极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还打了704,实在懒得费功夫拆开了

这次主要的目的还是确认下SKIL用的电芯,毕竟刚进国内市场没多久,鬼知道在电池上会不会动手脚
就结果而言还算中规中矩,三星的20动力芯也算一线牌子常见的选择了。

网友:
电池包看来很难自己换电芯了?

网友:
电量指示灯电路可以抄个板,

网友:
刚入了它家的角向冲击批 做工各方面挺不错的。

网友:
我的在路上,今天就到

网友:
换电池会麻烦点?

网友:
工具用起来怎样

网友:
电量小板背面应该有电路的,有照片吗

网友:
这是得伟的风格。

网友A:
这把钻的配色是真心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把钻的配色是真心喜欢。

红黑可乐配色,我也挺喜欢的

网友:
用的20r,确定

网友B:
电池有协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协议么?

试过了没有

网友D:
这个电池和大有的通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没有

20V平台可以用大有电池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0V平台可以用大有电池嘛?

应该不行吧,大有的不是有协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和大有的通用吗

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行吧,大有的不是有协议吗

大有协议不是别的电池用大有工具嘛?

网友:
买了旗舰店单电339元的,今天又在另一家店买了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