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MVP600电源电感和安规电容坏了,想修好

楼主(2020-02-12):
昨天在电脑关着机的情况下突然啪的一声,拆开发现是EMI的电感和安规电容坏了
前面也有一个安规电容是这样的

打算X宝买来修一下,但是搜索后蒙了,参数完全看不懂,特别是电感。谁能帮我看一下买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A:
不可能只坏这两样的。

网友B:
找个旧电源拆下来就有了

网友:
后级要查呀,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只坏这两样的。

已经试过了,坏了这两个和保险管,保险管我有。跳过EMI测试可以用了,只是我想把EMI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旧电源拆下来就有了

要是有旧的就不用来这里问了

网友:
找点漆包线重绕以下就行了。

网友:
买跟原来一样粗的漆包线回来重新绕就行了,长度就按原来的线的长度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6682302736&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旧的就不用来这里问了

我比你幸运,一堆的旧电源,不过没几个能修好的。

网友:
共模电感坏了,安规电容应该是外观不行了。。。
600W这共模电感挺粗啊。。。楼下电脑店低价收个功率最大的正规旧电源拆个就是了。。。
那种被动PFC的电源因为电流大(功率因数0.7),400W的和你这个一样粗的,可以代换的。。。

网友:
拆一圈下来也能工作

网友:
找不到相同规格的就自己缠一个吧,也不难
不建议按照线的长度搞,因为咱们缠不了人家那么精致,会造成绕制圈数差异
最好是拆的时候数圈数,然后拿着线到修电动机、卖漆包线的地方让人家给你测一下线经,买一段回来照着原来的圈数缠一下就好了
注意缠绕的方向别错了

我昨天刚缠了一个输出端的电感

网友:
这个安规,应该用400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