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的蛋疼,又想给创维E900V21E刷机了。已经刷机搞定

楼主(2020-02-12):
闲的蛋疼,又想给创维E900V21e刷机了。但是不会搞啊。。
这玩意的配置是(重庆移动版)
S905L
1+8g
MT7668wifi蓝牙芯片。

系统里面是E900V21E-3

设置界面很少,和网上看到的不一样,
看来只能TTL刷机了,还没接触过TTL呢。

wifi功能很强大,支持5g,还支持蓝牙遥控板。

这机器唯一的优点就是用wifi连接看电视,
换台很快,清晰度也很高。
其他方面全是收费的坑,又不能安装其他的app。

===================
儿子带老子吃鸡,
一个人没杀也搞了个冠军。哈哈。

楼下有新固件连接,已经搞定,这是最接近原版的(遥控器非常好用)。
按遥控器上的设置键会有更多的设置。

楼主:
这玩意能ttl刷机吧ch341芯片。

网友:
还你孩子利害,这个刷机的事就交给他吧

网友:
为什么不刷游戏系统

网友:
s905l的很好刷,网上固件很多。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楼主:
已经搞定,卡刷u盘包

链接:e900v21e卡刷U盘包
提取码:361d

盒子接上hdmi、电源线保持关机状态,
U盘插入盒子靠近网口的usb端口,
盒子按下电源开关加电,
通电同时反复按遥控右键刷机,速度不要太快或者太慢,每秒3次左右。
引导U盘里的REC,直到显示刷机画面;

或者尝试按左键进到刷机页面,
立即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点按右键,
进到u盘里的rec刷机才能成功。

刷机耗时约三分钟,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
第一次启动会优化系统程序,请耐心等待。

网友:
这样玩游戏会不会头晕哈。

网友(2020-04-15):
为什么我和你同型号,可是怎么按也进不了rec,求指点求指点,急死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已经成功刷机。
唯一觉得不完美的是开机时候那个大菊花,有点伤风景

网友:
这样刷,还有原来的电视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已经成功刷机。
唯一觉得不完美的是开机时候那个大菊花,有点伤风景 ...

别人做的系统,有啥办法呢?

网友:
谢谢分享 暂时没有这款机器,码住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做的系统,有啥办法呢?

嗯嗯,感觉这个做这个固件的人是个菊花控

网友(2020-10-20):
楼主有办法卡刷吗?技术有限,不想拆机

网友:
谢谢分享 暂时没有这款机器

网友:
不知道和E900V22E的固件是否通用

网友(2020-12-09):
我也是型号,但是刷了这包后,wifi和蓝牙不能使用。

请问你的wifi和蓝牙正常吗?

谢谢了。

网友:
花式撩妹,这老头子一看就不正经

网友(2021-03-06):
没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卡刷u盘包

链接:e900v21e卡刷U盘包

大佬这是固件905的吗?有没有v3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