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网络 网线升级

楼主(2020-02-12):
班也没得上,在家闲得慌。
N久前搞的NAS 之前都是外网访问,也很少用局域网玩。
最近在家呆了二十几天,终于忍受不住局域网传输慢的问题。
决定把家里的网络 网线升级一下。原来的网线是房产商精装预埋的,五类也是很差的那种。
所以我准备搞个六类线玩一下。
测了一下局域网 NAS传输速度 稳稳的110M/S
忘记截图了。
外网测试 32M/S

网友A:
6类也就这网速啊,哎,算了算了。没好大意思了,不如?光纤?

网友:
我家装的普通5类网带电源线,网速也能跑满千兆,内外网都是千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类也就这网速啊,哎,算了算了。没好大意思了,不如?光纤?

内网110M,已经是千兆的极限了,,除非上万兆交换机。网线六类虽然可以跑万兆,但是你路由器,交换机,网卡设备不支持,也没用,水桶理论,性能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设备都是千兆就能跑千兆,其中一个设备只有百兆,那你上7类线也只能百兆。

网友:
千兆基本跑满了

网友:
还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C:
都埋在地下了还怎么穿线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埋在地下了还怎么穿线管?

活线啊,旧线带新线扯过去。
LZ家的水电工活还是可以的,暗盒内的线管都有杯梳(锁母)

网友:
我想换线,16的管里虽说只是1根网线,但是拐了两个弯,不敢带线换线

网友:
厉害了    我家老房子  都是用的无线路由

网友:
老哥你这开发商良心啊,我家网线都抽不动,想重新放线都不行

网友:
三堡的5E网线就能做到这个速度,都不用屏蔽层。影响网速的主要因素还是扭绞的角度够不够,用的材质好不好,个人认为。

网友E:
家里用六类纯粹是心理作用,普通超5类也随便跑满千兆,要想爽还是上全万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家里用六类纯粹是心理作用,普通超5类也随便跑满千兆,要想爽还是上全万兆 ...

普通超五类远了还是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类也就这网速啊,哎,算了算了。没好大意思了,不如?光纤?

已经是千兆设备的满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超五类远了还是差很多。

你卧室到交换机有50米吗?

网友:
我家预埋的网线全部抽不动啊,坏光了就剩4芯了,好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类也就这网速啊,哎,算了算了。没好大意思了,不如?光纤?

六类 支持千兆。我这个测速是外网的。外网带宽就300兆,这已经满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网110M,已经是千兆的极限了,,除非上万兆交换机。网线六类虽然可以跑万兆,但是你路由器,交换机,网 ...

为后面 增加万兆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线啊,旧线带新线扯过去。
LZ家的水电工活还是可以的,暗盒内的线管都有杯梳(锁母) ...

是的,水电工活还不错,暗盒里面线管都有预留穿线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