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屋漏偏逢连夜雨,拆无法开机的360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0-02-12):
机器出现故障,不给自带电池充电。但设计又奇葩,电池没电不给开机。拆之,不会修

3年就OVERLE 。

电池与主板正 反面(屏幕已拆)

安霸A12芯片,录出来的视频还算清晰。却不会录漏。

RT5024的电源管理芯片与ALC5660的音频芯片

搞了好久,用手机电池可以开机,但会一直耗完电池的电,然后会无法记录时间,久而久之就无法卡机了
不会修,但有过很多种想法,比如外挂一个电池盒(轮流换电池),还有外挂一个充电板给电池充电。后来想想不安全,放弃了。

一放弃又要破费了,心疼。不知道几时能开工,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网友A:
同款第一批还在服役 第一批交钱等几个月那一批 我都找不到购买记录了 现在还没坏 就是有时候需要格下内存卡 怀疑金手指氧化

网友B:
电池上写的不能用在50度以上的高温,汽车夏天轻松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第一批还在服役 第一批交钱等几个月那一批 我都找不到购买记录了 现在还没坏 就是有时候需要格下内存卡 ...

我的内存卡倒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写的不能用在50度以上的高温,汽车夏天轻松70度。

是的,所以不敢搞。只能出血了

网友:
断开内置的充电线路 改一个充电板进去不行吗?

网友:
找三节镍氢电池串联上,不用加镍氢保护板,耐热和安全应该比锂电池好些,缺点比锂电池重一些。

网友:
我用18650锂电池,外接电池盒直接替换里面的锂电池,修好了两个行车纪录仪
应该就是电池的问题,建议跟我一样,直接外接,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
直接找块体积大小差不多的手机电池或淘汰不用锂电池换上去充满电就可以了。我自己用的行车记录仪和同事的记录仪都是这么处理的,一般都是电池损坏引起的故障。这种电池建议定期用充电宝充满。这样寿命会用很久。很多车子不经常跑,时间久了,电池亏电久了就饿死了。

网友:
这货就是个烂的,360记录仪记的哪门子的记录
大家有这款记录仪的 可以上电脑看看时间线  每段视频之间的时间少则几秒的漏,多则上分钟的漏录!!!
我买到后试了下 就退货了  京东~别修了 垃圾产品

网友:
弄个几毛钱的充电版上去,看看空间能不能放的下,最喜欢修这种简单的

网友C(2020-10-09):
换个TVS二极管就好了   就是电源接口边上印着KG的二极管,元件就是下面的描述

TVS二极管
规格: SOD-123
品牌: AnBon(台湾安邦)
型号: SMF6.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TVS二极管就好了   就是电源接口边上印着KG的二极管,元件就是下面的描述

TVS二极管

额,都丢了字数

网友(2020-12-12):
再捡回来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的记录仪,前段时间反复重启,最后是关了WIFI正常开机了,看内容只能拔卡电脑上看了!

网友:
其实把锂电换成铅酸最合适.我外挂电池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2021-03-12):
mark一下,我也是东狗买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TVS二极管就好了   就是电源接口边上印着KG的二极管,元件就是下面的描述

TVS二极管

F的那个保险是否也有可能的,可惜楼主这方面可能有点白。

网友(2022-09-19):
楼上的电池替代方案可以参考参考呢

网友(2023-11-05):
继续学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