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血压计气泵拆

楼主(2020-02-12):
只有出气嘴,血压计用的。

12V电机加上一个塑料头。

正极有红点,反正接反了也木事。

3个螺丝钉。

拆下半个头

露出偏心轮

偏心轮真偏心

三支皮碗,偏心轮轮流挤压。

三通道单向阀门膜片。

单向阀门的另一面。

完事了,吃饭,睡觉,看电影,

网友:
原来这种气泵内部是这样子的。

网友:
谢谢LZ分享,没看清楚单向阀的构造。

网友:
单向阀结构很紧凑,可以装回改成汽水瓶打气喷水反作用力实验工具。

网友:
这个直径应该是27mm的吧

网友A:
这个是台式血压计用的吧?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台式血压计用的吧?12V电压!

就是就是,你真细心,电池版的气压泵,我也拆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有一个7121,打算拆开改一下电源接口,这样可以用变压器,不打算用干电池了,总是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