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175543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古董美的电磁炉滴滴响不加热 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0-02-12):
2008年买的美的电磁炉,铜线线圈,电路板做工也不错,比现在的铝线线圈做工良心多了,不过当初这个电磁炉要380大洋也不算便宜。
前段时间滴滴滴响不加热。一开始怀疑电容问题,量了电容正常,测一下电压也正常。接着测几颗大电阻,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这几颗240K高精度金属镀膜2w大电阻有一颗断路,一颗阻值变成256K,直接上X宝买了20颗5W的超级电阻,看,比原来的大多了,这就是洪金宝和刘德华的差别

由于各位提出刮开电阻鉴定是金属膜还是炭膜电阻,现在就刮开让各位鉴定一下,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这电阻怎么感觉都出自一个厂

网友A:
刮一刮看看是碳膜还是金属膜哈哈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刮一个看看?黑色的就是碳膜的,淘宝上的金属膜基本都是假的,想要买真的就买铜脚的,铜脚金属膜一般都是真金属膜

网友:
这线路板好脏啊,我的强迫症快犯了

网友:
这已经是缩水版了,再早2年,供电还是工频变压器的。

网友C:
midea电磁炉厂家故意留了一手,故意在电路板容易漏电吸潮的位置涂抹黄胶,可别小看这个胶,用个一两年过了保修期这个胶就会吸潮漏电引起故障,九阳电磁炉就很细心了,拆过的朋友肯定知道九阳电磁炉的主板专门在单片机和开关电源区域加了个塑料罩子用来防潮的,就算九阳电磁炉全是油污,罩子里边仍然是很干净的,从这点就能看出来九阳与midea哪个厂家更想叫自己的产品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dea电磁炉厂家故意留了一手,故意在电路板容易漏电吸潮的位置涂抹黄胶,可别小看这个胶,用个一两年过了 ...

厉害了 学习了

网友:
上次为了清除这种胶俺花了两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dea电磁炉厂家故意留了一手,故意在电路板容易漏电吸潮的位置涂抹黄胶,可别小看这个胶,用个一两年过了 ...

那个塑料盖子,也防不潮。
感觉是防机内进水的,因为塑料盖上面有几个凹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刮一个看看?黑色的就是碳膜的,淘宝上的金属膜基本都是假的,想要买真的就买铜脚的,铜脚金属 ...

淘宝上买的元件,质量还没有拆机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的元件,质量还没有拆机的好用。

确实,像IGBT和MOS我一般都是买拆机的,前不久用一堆小红包买了十来个拆机H20R1203备用,满10个包邮挺划算的,可以一个一个拍,拍满10个就可以了,用红包一分钱没花,都是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822715210

网友: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电磁炉,铜线圈,好像是零四年还是零五买的,其他没毛病,就是小电源芯片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dea电磁炉厂家故意留了一手,故意在电路板容易漏电吸潮的位置涂抹黄胶,可别小看这个胶,用个一两年过了 ...

这种胶我在进口的BOSE 上也见过,曾经试过发出炒豆般的噪音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送到相熟的修理店,他左看右量一番,最后把音调电路部分的胶刮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一刮看看是碳膜还是金属膜哈哈

电阻已经刮开,上传照片,帮忙鉴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刮一个看看?黑色的就是碳膜的,淘宝上的金属膜基本都是假的,想要买真的就买铜脚的,铜脚金属 ...

帮忙鉴定一下是金属膜电阻还是炭膜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鉴定一下是金属膜电阻还是炭膜电阻,谢谢

看着像是碳膜,保险起见再把这个电阻两个脚分别缠在万用表表笔上,用打火机烧的同时看它的阻值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加热时阻值降低,应该就是碳膜的,如果升高,则是金属膜的

网友:
淘宝买的这么用还马马虎虎(串联分压)。。。

你看原厂是氧化物薄膜,圈数更多(耐压更好),缝隙和表面封陶瓷釉(白色)外面玻璃或者特殊表面材料的,绝缘性很好,防潮,阻值稳定。。。

淘宝上啥破电阻都说是金属膜,你刮开看,就是碳膜刷了蓝油漆,连绝缘都没有,天气潮湿都会跳电。。。

真用到产品上还是要最低风华或者台湾品牌,KOA Vishy的全球标准都比较高。50V耐压,就是50V。淘宝的天气潮湿20V都漏电了。。。

网友:
厉害了,我有两台电磁炉都想吐了。、

网友:
不用整这么大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