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六碟机拆机,如何改AUX输入

楼主(2020-02-12):
今天把松下六碟车机翻出来了,准备改成AUX输入,然后外蓝牙板,可是拆开后,不知道怎么改。请问有哪位朋友改过吗?麻烦指导下。谢谢!

经过朋友们的建议,用3.5音频线短接高频头的引脚,终于找到音频信号出路。后来加了一个3.5插孔当做AUX和收音机音频的切换开关,插入3.5插头后切断收音机音频输出。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教!

网友A:
那么好的鸡鸡还是别改了吧?

网友A:
尽量找音频切换模块,一点一点的扣了…

网友:
磁带机,可以磁头那输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好的鸡鸡还是别改了吧?

CD机芯是坏的,不能用,我也不会修。。磁带这部分更加没有用。想改成蓝牙听听无损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找音频切换模块,一点一点的扣了…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看到说可以从高频头那里找切入点,然后占用AM来切换用。但不知好不好找?

网友B:
出不,多钱,看着挺好的东西,弄来修修?看中这个CD了

网友C:
和我这个不怎么一样,参考一下吧

网友D:
看别人改的,一般是把收音机进功放的线路找到,切断链接。链接你的改装线路。仅供参考

网友E:
搞个FM发射  再用FM接收  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看到说可以从高频头那里找切入点,然后占用AM来切换用。但不知好不好找? ...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我就是这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不,多钱,看着挺好的东西,弄来修修?看中这个CD了

谢谢关注,我用这个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别人改的,一般是把收音机进功放的线路找到,切断链接。链接你的改装线路。仅供参考 ...

谢谢指教,我得去找找线路图。

网友F:
    这个改AUX比较麻烦,因为整机都是受主控控制的,功放的输入源有三个:分别是CD、收音和磁带,选定一个输入源后必须保证输入源是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CD端作为AUX输入,那就要保证CD机正常工作,要保证CD机一直正常工作比较难做到。比较起来,用收音机端改AUX是最简单的,因为收音机只要一直通电就可以正常工作(控制芯片认为其正常工作),没有什么工作逻辑,不过楼主需要用收音功能那就只能考虑其他两项了。
    这里我提供我之前改过的办法:就是利用磁带机,找一盘旧磁带,拆开后把里面的磁带拿出来,剩一个空盒,用来欺骗磁带机的,然后跟一下磁带机的线路,找到信号输出端,切断其到功放的音频连接,改为音频输入端,然后需要使用AUX的时候就将空磁带盒插入磁带机,让磁带机空转,这样就可以偷换了磁带机的输入信号了。

网友G:
我好像有同款 是不是进口crv的? 六碟有点问题 有一个进出碟齿轮易损 碟卡碎 我研究了几天修上了比较麻烦 要对每个齿轮位置 损坏的齿轮用ab胶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这个不怎么一样,参考一下吧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FM发射  再用FM接收  简单好用

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也考虑过,但不知蓝牙到FM再转发,听无损音乐会不会影响音质?纽曼和先科的有两款,功能还不错。价格大约八十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改AUX比较麻烦,因为整机都是受主控控制的,功放的输入源有三个:分别是CD、收音和磁带,选定一个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好像有同款 是不是进口crv的? 六碟有点问题 有一个进出碟齿轮易损 碟卡碎 我研究了几天修上了比较麻烦  ...

前几年别人给的,不知是不是进口CRV。好像是05款CRV。这段时间闲着在家,就翻出来折腾下。

网友:
车机经典,本田老卡带加cd的,一直想收一个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