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升压模块的恒流控制很奇怪,只是先恒流,再恒压的概念?

楼主(2020-02-12):
如果接不同的负载,电流其实是很大不一样的.

比如升压模块输出20v,恒流设成2A,那么接一个5欧的电阻,电流还是会4A???

其实你设恒流的时候必须用10欧的电阻。

====================================================

【模块名称】600W升压恒流模块

【 模块性质】:非隔离升压模块(BOOST)

【输入电压】:  DC10V-60V

【输入电流】:10(MAX)

【静态工作电流】:10mA(12V升20V时,输出电压越高静太电流会有所增加)

【输出电压】:12-60V连续可调(本模块出厂电压输出50v左右,请确认好输出电压后接负载。)

【输出电流】:10A MAX 超过6A请加强散热(与输入、输出压差有关,压差越大输出电流越小)

【恒流范围】:0.2-10A

【输出功率】:=输入电压*10A,如:输入12V*10A=120W,输入24V*10A=240W,

                        输入36V*10A=1360W,输入60V*10A=600W,

【工作温度】:-40~+85度(环境温度过高时请加强散热)

【工作频率】:150KHz

【转换效率】:92%-96%(效率与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压差有关)

【输入反接保护】:无(注意正负不要接反)

【安装方式】:4颗3mm螺丝孔

【接线方式】:接线输出

【模块尺寸】:长85mm宽52mm高21mm

【模块单重】:80克

一、输出电压调节:

     1、调节CV-ADJ电位器,跟据您的电池或LED、把输出电压设定到您需要的电压值。顺时针电压调小,逆时针调大

一、输出电流调节:

      2、顺时针调CC-ADJ电位器20圈左右,把输出电流设定为最小,接上LED,调CC-ADJ电位器至您所需的电流。用于电池充电的,把电池放完电后,再接到输出,调CC-ADJ至您所需的电流,(用于充电时一定要用放完电的电池调才准,因为电池剩于电量越多,充电电流越小。)

       请不要用短路的方式调电流,升压模块的电路结构不能用短路的方式调。

使用说明:

1,VIN+为输入电源正极,VIN-为输入电源负极,

2,OUT+为输出电源正极,OUT-为输出电源负极,

3,恒压可调范围:DC12-60V(顺时针调小,逆时针调大),

4,恒流可调范围:0.2A-10A(顺时针调小,逆时针调大),

5,当输入电流超过6A时,需要加强散热(铝基板贴在平面金属件上),

7,输入电压不能低于10V或超过60V,

8,输入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0A,功率不能超过600W,

9,使用时必须保证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低2V以上,

10,接通负载前,请在空载时调整好需要的电压和电流(恒流时空载电压应调高3-5V),

11,使用开关电源或其他二次电源供电时,请确保供电电源功率应大于本模块电源功率的一倍以上,

注意事项:

1,输入输出不能接反,

2,输入电压不要低于10V 输入电压过低会损坏电源

(使用蓄电池时要注意防电池过放,)

2,工作时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不能超过最大值,以免损坏电源。

3,长时间满载工作时要注意通风散热,以延长本电源的使用寿命。

4,注意防尘、防潮。

应用范围:

1、DIY一个稳压电源,输入12V便可,输出可以12-50V可调。

2、为您的电子设备供电,可以跟据您的系统电压设定输出值。

3、做为车载供电电源,为你的笔记本电脑,PDA或各种数码产品供电。

4、DIY一个大功率笔记本移动电源:配上大容量12V的锂电池组,让您的本本走到哪就能亮到哪。

5、太阳能电池板稳压。

6、给蓄电池、锂电池等充电。

7、驱动大功率LED灯。

楼主:
UC3843 升压,恒流电路

网友:
在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就明白了

网友:
升压就是输出永远不会低于输入电压,要是负载电阻小到无法降低电压到设定恒流值的时候,就只能输出输入电压那么大

网友:
文字太多了 看着眼睛花。

个人理解这个升压模块就是一个恒流限压电源,反正不会超过设定电压电流。

比如升压模块输出20v,恒流设成2A,那么接一个5欧的电阻,电流还是会4A??? (输出电流为2a  实际电压为5x2=10v 因为最大才2a 不可能蹦出4a来)

网友A:
这里出现一个误区,恒流恒压功能是共存于电路上,类似于与门,只要一个条件成立则输出,在极大概率下是不会两者条件同时成立.电路肯定是首先满足恒流条件,如果恒流条件没有达到则电压继续上升直到达到设定的恒定电压条件,这没毛病;如果恒流条件达到上限则电路启动把电压下降直到恒流条件恒定,这时恒压条件是没有成立的.
条件恒压20V恒流2A则有以下状态:
A: 负载10欧姆以下,电流过2A,则下降电压直到达到2A电流的状态,这时恒压条件没达到.
B: 负载10欧姆以上,电流低于2A,则下降上升直到达到20V的状态,这时恒流条件不达到.
C: 负载正好准确10欧姆,恒流2A恒压20V极度精确,这时正好电流2A,电压20V,恒流恒压条件都基本达到而对输出都是一半作用力(这个状态是理想状态).

网友:
但凡事有意外,楼主二楼电流图实际并没有精确恒流功能,这里的恒流只是对负载功率在有限状态下的限制,就是说输出MOS管一旦达到大致的电流状态IC的3脚检测到电压大于阀值则限制输出,并没有精确检测负载的电流.如果要真实检测负载电流则应该在J2的2脚串联负载电阻做电流检测再加负载电流控制电路进行控制,IC U1不能控制.
另,解释下为何这个电路为何不能导线短路做恒流检测,一旦用导线短路这Vin通过L1>Q3>D6>短路的导线对地短路了,属于Vin电源短路,和IC U1的恒流功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出现一个误区,恒流恒压功能是共存于电路上,类似于与门,只要一个条件成立则输出,在极大概率下是不会两者 ...

我做有个3843的板子,又加了358的恒流。现在好像不是太理解。

可以看下我发的那个操作手册

楼主:
欢迎继续解读这个升压恒流

楼主:
我是问下,你们的升压恒流模块能调出什么样子?

网友:
这些电源模块根本是没有恒流功能的,而是限流功能,忽悠人罢了!

网友B:
设定不合适,boost电路就会是恒功率输出,我原来设计有一款产品就吃过这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不合适,boost电路就会是恒功率输出,我原来设计有一款产品就吃过这种亏 ...

有道理,看芯片的特色了。

楼主:
大家实验下。怎么样的?

楼主(2020-04-23):
欢迎继续解读各种升压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