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N500S/SM2258XT开卡求助

楼主(2020-02-12):
手上有个朗科N500S 120G的盘,之前是掉盘了,拆开之后发现是2258XT+四片Intel 29F32B2ALCMG2颗粒

查了下,Intel这个片子应该是MLC(JD商品快照也写明是MLC),四颗256Gb,刚好是128GB容量

但开卡工具里面只有PF29F32B2ALCMG2,选256Gbit,手动指定120G容量,报错set disk capacity fail

选256Gbit,容量选自动,能开卡成功,容量只有64G,实际可用容量57G。

选384Gbit,容量选自动,能开卡成功,容量120G,实际可用容量111G。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是这块盘的四片颗粒是MLC还是TLC?如果是MLC,为什么只有64G容量?

用384Gbit开卡之后,能正常使用,实测拷贝20G的大文件也不掉速,但写入速度只有240MB/s左右。

而这个盘官方宣传的速度是读取476MB/s,写入434MB/s。

我尝试更改CE/CH,唯一能开卡成功的配置是1个CE+4个CH。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读写速度不正常,是否是开卡配置有问题?

附:384Gbit开120G的配置:

感谢!

网友:
这是3DMLC颗粒  既是mlc又是tlc  选mlc时单颗32GB  选tlc时单颗48GB 你选L60B时只能开64是因为有两颗坏块太多  你现在就算按照tlc开卡成功  80%跑圈不过

网友:
3d tlc,这个tosp的还是不要做主盘了,掉盘很平凡,把颗粒速度调到最低200hz,主控上贴上导热贴能好一点,不掉盘

网友:
原来就是4片开TLC 120GB。闪存黑片,坏块过多,开MLC会降容。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答疑。

另外这个速度正常么?我开TLC和开MLC,实测速度都只有240~270

网友:
您好,您将MLC开成了TLC,速度当然有所下降了。
厂商宣传的400多m/s速度;1.有可能是slc cache的速度,写个几G就溢出了,速度掉回tlc的200m左右。2.您好像没开UASP

网友:
闪存频率不指定100Mhz看能开出来不,另外你200多的速度,是在sata3上测的吗?不会是sata2吧?

网友(2021-01-07):
我也遇到2258XT intel3颗粒 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A(2022-04-02):
你好,楼主,这个型号的开卡工具有吗,麻烦发一份我,我拆开一个朗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

网友:
嘿嘿,终于回来了

网友(2023-02-04):
我和你的电路板都一样,论坛有的大神说用0914B,我试了256也只开出60G还特别慢。准备试试你用的版本。小白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这个型号的开卡工具有吗,麻烦发一份我,我拆开一个朗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 ...

版本号都在上面,一搜索就有

网友:
按照你的配置开卡成功了,测试速度还是有点慢。明天跑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