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牛人用电瓶充电器改的400kz的高频烙铁

楼主(2020-02-12):
用60V充电器开关电源,总的成本90W的80元,150W的130元。

网友A:
刚买了个快克261,花了270:sweat:

网友:
前排坐等论坛大神来个全面的分析

网友B:
人才呀,我就想拿电磁炉电路板能不能做个,哈哈

网友:
顺便可以接上汽车火花塞升压线圈,加密封饭盒等改成O3口罩消毒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才呀,我就想拿电磁炉电路板能不能做个,哈哈

2000瓦,可以焊航母

网友C:
用了个pid温控器,功率部分简单粗暴,没有过零监测效率比较低~

网友:
电瓶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了个pid温控器,功率部分简单粗暴,没有过零监测效率比较低~

也就是说pid控制3842供电,到温度了就停振这么粗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个快克261,花了270

应该是假货,真的快克要八九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pid控制3842供电,到温度了就停振这么粗暴吗?

温度控制到不算粗暴,虽然成品工业温控器采样和响应都不高,但是至少也有个pid控制,设置合理用到这里也算能凑合用,比纯机械性通断控温要强一些。我指的粗暴是功率部分,图中用的是boost-zvs拓扑,boost准谐振,本来属于零电压软开关,如果有过零检测和控制的话输出接近正弦波,但是图中并没有设置过零检测和采样电路,波形控制属于开环缺乏同步控制,3842只受温度反馈控制,没过零同步控制电路,所以输出波形n个周期就乱了套了,输出不定是个什么样了,由于无过零检测软开关也无从谈起了,所以功耗和谐波都不会小,简单粗暴指的是这里~

网友:
温总花了100有没?

网友E:
没看到220转36变压器,是不是外置的?感觉变压器集成在壳内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控制到不算粗暴,虽然成品工业温控器采样和响应都不高,但是至少也有个pid控制,设置合理用到这里也 ...

谢谢专家指点,难怪日版936烙铁驱动可控硅需要专门的芯片,也是为了过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220转36变压器,是不是外置的?感觉变压器集成在壳内更好。

他只画了基本构造或思路,另外肯定有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个pid温控器,功率部分简单粗暴,没有过零监测效率比较低~

这种电路算粗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算粗暴吗?

这个虚线部分就是零点检测,通过光耦控制与非门的开通时机,从而控制非门振荡器工作条件,属于输出带闭环控制的boost-zvs电路,比楼主的图效果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虚线部分就是零点检测,通过光耦控制与非门的开通时机,从而控制非门振荡器工作条件,属于输出带闭环 ...

原作者说虚线部分不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作者说虚线部分不用也可以。

不用就和上面的图没任何区别~

网友:
这不就是电磁炉的加热方式么?

但是没有电磁炉的检锅电路,估计线圈开路短路会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