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能升高电压使用么?

楼主(2020-02-12):
请教个问题:有个乐扣的破直流吸尘器,用的是12节镍氢电池,电池不行了,被我扔了,原想换成工具锂电池,网上查了查,比较复杂,18650的好买,但是太长了,装不进去,能装进去的不敢保证是工具锂电池,而且价格也比较高,感觉没有性价比。手里有几块20Vworx的工具电池,能不能直接接到吸尘器上?烧电机不要紧,别把电池烧了……

网友:
差不了几V,没啥,就是快

网友:
没差几伏,问题不大,就是电流会大一些,电机转速会高一些。

网友:
理论上问题不大。

网友A:
12v和20v  差很多,改的话加一个升压板调成12v

网友:
只要别长时间连续使用,导致过热,直流电机可以超压使用。

我基本把家里使用镍氢、镍镉电池的小电器,直接用锂电池代换了,除了劲大大点,没什么问题。开始还用二极管、电阻限压,后来发现没什么大事,改直连电机了。

网友B:
反正你说是破直流吸尘器,装上用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说是破直流吸尘器,装上用了再说

怕烧毁了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烧毁了电池啊!

电池怎么会烧,只会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和20v  差很多,改的话加一个升压板调成12v

12节镍电18V,眼神

网友:
注意正负极,只要他它转了就不会烧。镍氢镍铬电池工具没有过放保护,注意电压。

网友:
12节镍氢串联了有15v 多了,与20v相比升压4~5v,电机转的快了反电动势会与电池电势平衡不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
我改过六七个吸尘器,都是用这款电池,第一,需要保护板,不然电池会过放,但是不会烧电池。第二,12节镍电是14.4V吸尘器,威克士20V电池不做降压也可以用,但是电机的电流会比较大,超过原来的功率,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改装建议买威克士20V调速保护板某鱼有的

网友:
把3V飞利浦剃须刀,接5V usb使用过很长时间没问题。
电压高火力更猛了,等于超频!

网友:
楼主发了那么多帖子这都不懂? 电机超压能力很强的,超一倍短时间都受得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控制器(调速开关)支持高电压吗?

网友:
没问题的只是要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