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失控了 拆了修修 油门 E-ABS 刹车灯 大灯

楼主(2020-02-12):
6年前买的电动车,60V20AH电池组,老爸说当时花了2700。期间换过轮胎,电池,车锁,喇叭,外壳,花过不少钱。前几天买菜回来,发现油门失控了,只要拧过油门再松掉,轮子依旧会转,由此导致尾箱被挤烂(挤在门框上了),检查发现是油门转把坏了,上网撸了个配件,等了10来天终于到货,赶紧换上

右边油门已经放手 ,看码表, 还有速度

轮子转的飞快

这是挤坏之前的尾箱

拆掉座垫  拆出控制器,开始以为是控制器坏了,因为油门手感没问题,

控制器参数  12管的  48v 60v通用,有跳线可选择

单独的白色线疑似是国标跳线,插上手三速功能失效,码表最高速度显示25,实际更是没有25

经坛友指点,测量霍尔电压   翻箱找到一只表

油门放掉状态霍尔输出电压2.2v   找到问题原因  正常是在1v以下,控制器1.1v以上认为有油门

拆掉手套,发现转把上少一块塑料   导致油门0位偏移

临时对策  ab胶

粘一去一块塑料档住,让油门保持在0位,胶带固定等胶水干

霍尔元件藏在这,这元件应该是好的,是机械问题导致电气故障

要买配件,得把旧的拆下来看线长和接头型号
直接往外扯,扯不出来

拆掉后视镜和外壳

刹车怎么有根空线?

另外一边也是这样  先不管刹车问题了

拆下转把

外观图,按这个上网找

终于等到配件  买的最便宜的那种,三档控制原车是独立的

再次拆车

发现线位不同,右边两根交换

油门0位时输出电压0.85v

油门到底状态    输出电压3.62v

继续修大灯问题,这灯已经坏了好几年了,一般晚上不出门,也就没理它,喇叭不响去年老爸去修过一次,修车的直接加了个新的

沿线测量电压,发现开关就没有12v电压,继续寻线,发现这个包在里面的接头有断线

重新焊接,大灯亮了

继续修刹车问题  1.刹车灯不亮  2.E-ABS失效
控制器标签写着高电平刹车,寻线和测量得知,这红线就是12v  也就是高电平,

绿线经过测量,追查到控制器的黄绿线,人为给此线高电平,E-ABS刹车功能恢复,

经检测,两个刹把的微动开关失效,在刹车时仍然处于断开状态,正常情况应该是接通12v电压给控制器

拆散清理触点

装回

正常了

刹车灯也重新亮起

修理完成

end

题外话:明天又要回去上班了

网友:
不错,一口气解决好几个故障

网友:
晒的时间不短,仪表面壳都发黄了

网友A:
这个EABS是不是相当于短路电机相线啊

网友:
楼主的表石坛里换的吧,现在都没有。。。羡慕中

网友B:
顺便把控制器换成有感加无感,和弱磁提速等多模式,再试试电机星连接改三角连接,调霍尔位置或重新配相。喇叭的声音跟雅力士有一拼,至少用蜗牛喇叭。

网友:
油门失控,还好速度不快,速度快就很危险了,油门触发的阈值应该设置高一些

网友:
上次老家那天佳捷时就是开的飞快刹车失效撞烂了

网友:
刹车故障不修,把刹车断电线拆掉,心真大。又碰到油门失控,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ABS是不是相当于短路电机相线啊

EABS在刹车时,控制器将电机转换成发电机产生电磁阻尼,发出的电同时还能给电瓶充电。

网友C:
你车那种款式的的刹车断电开关很容易坏,我电动车原来也用你那种,一般几个月就坏了,后来换了下图这款,质量好很多。

网友D:
松了转把,后轮还转,九成九是转把的问题。

现在修电动车有点类似于修电脑,怀疑哪里有故障,咱就替换哪个部件,基本不用动脑子;你这大动干戈,连万能表都搬出来了。哪个配件坏了换哪个,配件还便宜,过程比咱费事拉吧的拆解、清洁、复原还省事。

【常州龙马】是好货,很多的主机厂商都用它,要不是摔坏了外壳,怕是车坏了它也不坏。
电子配件,诸如转速把、灯具、仪表等建议选择【五星】的,皮实耐用;但刹把等五金件就不用考虑他家了。

网友E:
省了不少钱哈哈

网友:
现在控制器都有防飞车,转把坏了控制器保护不启动

网友:
谢谢分享。。。。老猪手艺不错。。。。。

网友:
电动车油门坏了非常的危险尤其是下雨天 捏着刹车都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车那种款式的的刹车断电开关很容易坏,我电动车原来也用你那种,一般几个月就坏了,后来换了下图这款,质 ...

拆开来里面也没明显锈,触点擦了擦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了转把,后轮还转,九成九是转把的问题。

现在修电动车有点类似于修电脑,怀疑哪里有故障,咱就替换哪个 ...

马龙的旧件留着,以后可拆元件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了不少钱哈哈

听说去修车店换个转把20,重点是现在全部关门,有钱也没地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把控制器换成有感加无感,和弱磁提速等多模式,再试试电机星连接改三角连接,调霍尔位置或重新配相。喇 ...

一个破车要这么折腾吗,都够再买个二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