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BTX-700SE电源拆修记

楼主(2020-02-12):
有一台长城BTX一700SE坏电源。看上去成色可以就搞了回来,年前的了,那时拆开看了下,因为没修过这类的电源,测了300V直流电压正常,线路板是黑灰色,另高压区底面还上了清漆。不知道怎么下手,想先换个副电源IC试试,上淘宝问了卖家说不发货了,也就扔在一边了。那知这个年出了疫情。都不能出门太无聊了。前一星期又问了卖家,说2号能发货了。就下单了。省内也走了好几天。等到了一换IC还是一样,晕。又扔在一边了。今天下午没事太无聊了。又拿出来搞下,应换过副电源IC一样,就只有跑主电源IC电路了,先上网百度找了CX6800TX电源图看看供电脚位电压。一测才1.3V左右。有路子了,就对主IC各脚位电路都测测吧。测至15脚怎么没电压?就一直测过去,2个贴片电阻十1个普通电阻接直流300供电。这个680K的一端怎么没电压呢。说明有路了,拆下一测开路了。一换上电还一样啊,晕。想想了,是否换的副电源IC有问题(淘宝显示BH270A但收到是BH270)?又找出了原机BH270A换上去。上电一开,啊,正常开机了。功夫没白废,先通电试一晚看看吧。明天都正常再上机吧。

网友:
我手头的都是低端电源,没玩过高级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不启动 首先查启动电阻

网友:
牛人啊怎么量出来是坏的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大师,赞一个

网友:
呆在家找点事干还是挺好 可惜我搞的东西春节忘了带回来 没得玩了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种没图纸的还是比较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种没图纸的还是比较难搞的

技术—般吧!主要是黑灰板又上清漆不好跑线路,第一次修电脑电源,也没经验。谢谢。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源测试仪器不错,说说这个测试仪使用情况、价格、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源测试仪器不错,说说这个测试仪使用情况、价格、来源

淘宝上有的,便宜货,3、40元左右。前几年买的,塑料的,有这方便多了。

网友:
优秀修法,厉害了。

网友:
刀法精准,出奇制胜……

网友(2022-07-04):
修好不错,那个芯片带A与不带A有这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