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威克士12v电池是啥电芯?

楼主(2020-02-12):
小白一枚 看不出来是啥电芯

网友A:
亿纬锂能 楼主可以先百度一下

网友B:
130的吗?那天想拆130的电池看看,标都撕了,想想算了,就没拆了。

网友:
电池上的eve应该就是品牌,你如果不知道可以搜索一下上面的标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亿纬锂能 楼主可以先百度一下

原来是忆伟电芯,国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的吗?那天想拆130的电池看看,标都撕了,想想算了,就没拆了。

对,130的。国产电芯

网友C:
宣传不是说进口电芯吗

网友D:
130都有国产电芯了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拆开的?我没有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宣传不是说进口电芯吗

这宣传进口电芯我也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拆开的?我没有拆开。

我是电池外壳下面三条缝,这里东翘西翘的就开了

网友:
国产10c亿伟

网友F:
同样10C的,亿纬锂能不输三星的多少,这个电池我今年用了几百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0都有国产电芯了

130一直都是国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0都有国产电芯了

130一直都是用的国产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10C的,亿纬锂能不输三星的多少,这个电池我今年用了几百个了

忆伟电池不输三星吗?耐用度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忆伟电池不输三星吗?耐用度怎样?

忆伟还不错,三星的也就和三星的使用寿命差不多,我几乎都是维修电动修枝剪,负载电流比工作频率这个电钻大,两年了没有问题,威克仕招标电池是非常严格的,质量不行的不会拿来配套

网友:
130国产电芯的话有点贵啊!

网友:
一看就国产

网友:
我的ku390也是用的这种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