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便携百得吸尘器

楼主(2020-02-13):
(图片)

楼主:
以前是镍铬电池,后来改动力锂电了,用了一段时间,启动不了,拆开看了没有问题,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检查电机,12伏空载电流1.5安左右,装上叶轮,电流6安左右。怀疑电机坏了,电机拆开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慢慢找电机吧!

网友:
3.7的380电机?哈哈,

网友:
有个一样的,改了12v锂电,感觉用的时间不长,以前电池充满电应该是14v以上,现在3串锂电才12.6v。

网友:
在家玩电台老婆不烦吗?

网友A:
应该用服务器拆机风扇上,单相万转无刷电机更好。电台的设备最好谨慎些,主要怕被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服务器拆机风扇上,单相万转无刷电机更好。电台的设备最好谨慎些,主要怕被茶。 ...

改装空间不大。玩无线电要遵纪守法,手续齐全。

网友:
看的真实高大上哈。

网友:
这个型号滤芯外层还有一层真不错

网友:
吸力怎么样?

网友:
,是有刷电机,劲儿才大,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镍铬电池,后来改动力锂电了,用了一段时间,启动不了,拆开看了没有问题,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还是 ...

电机没问题,就是那么大电流的,我那个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