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解iomega Clik! PC Card,只有5毫米厚的超薄软盘驱动器

楼主(2020-02-13):
前面先上个图,这次我来拆这个。

Clik!盘后来也叫Procket Zip,是iomega从99年开始发行的一种超薄的大容量高密度软盘,单张容量40MB。他的驱动器被设计的很小并且超薄,是PCMCIA接口的,只占用一个PC卡插槽厚度,我测量了一下,大约只有5mm厚。这也是十分精密的产品了,本次拆解一个来给大家看看内部的结构。

从包装盒开始

这里的标签说明这个东西是2001年售出的。

iomega的几种产品介绍,jaz和zip相对更常见一些,应该是3.5英寸的标准盘片尺寸,可以做到100-750MB单张容量

Clik盘片和驱动器本体,有一个专用的保护盒装着。

驱动器正面

背面,型号:C40-T2 Clik!40 PC Card Drive

盘片的外壳是全金属的,体积很小

盘片从驱动器的后面塞进去,按一下锁住,再按一下弹出。整个驱动器的厚度还没有一块直插IC那么高

先从上盖这边开始拆

内部结构,看起来和机械硬盘比较相似

盘片推入一半的状态,盘片上的保护罩打开了

完全推入的盘片。这个盘片的片基也是薄塑料做的,和软盘类似,但要薄的多。

正面照

磁头组件,磁头主体是白色的材料,这个看起来和普通的软驱比较相似,并不像硬盘那样是铁氧体或者硅材料的。

接着拆后面,拿掉后壳可以看到驱动器的电路板

他的全部结构都被压缩在5mm的垂直空间里,并且盘片还是可换的,当年设计这玩意真是费了很大功夫。

Nidec驱动电机

电机的另一边

各种IC

两颗非常薄的BGA芯片,甚至比周围的电容都要薄。是陶瓷基板的

再来个厚度参考图。

上一个体积参考图,和普通的3.5软盘相比,非常小巧了,可惜生不逢时。

实际使用一下,先插入驱动器,驱动器插进去以后会“滴”的响一声,应该是依靠内部的电机或者音圈来发声的

插入磁盘会立即开始寻道,一旦完成寻道,就能听到磁头收回的声音,然后磁盘停转。只有在需要操作磁盘的时候才会重新启动。

这个玩意插到win7的电脑上,系统自带了驱动,然后被识别成可移动存储设备,复制文件的峰值速度可以达到500多KB/s,也算是挺快的

另外他自己带的光盘里面似乎有一个专用维护软件,但即便是NT5.0系统都不支持(win XP)。我没有更低版本的虚拟机了,所以暂时无法演示这个软件了。

最后上个好多年前拆解的微硬盘凑数吧,过去的硬件成本是真的高昂。

-完-

网友:
这个拆机可真不常见

另一款 Iomega Clik!数码相机伴侣,磁盘备份盘套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252

网友A:
这 开放硬盘 不怕灰尘吗。当年这个得多少钱啊。

网友:
确实是很少见的产品 不过也算是当时的高科技了

网友:
见都没见过,当年的U盘过度玩意吧?我记得还有牛人用MD盘做成软盘的!

网友:
看那摇臂跟硬盘机构很相似。还有那个驱动电机可以做很薄,估计高达3mm左右吧,这次算是开眼界啦

网友:
真漂亮的电机啊

网友:
难怪当年贵,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你这才算是神器

网友B:
作为一个搞IT的来说,还是第一次见,惭愧。。。。。。。。MO盘、  3.25 、  5.25 都搞过,就是这种没有见过

网友:
软盘时代可望不可及的存储神器。

网友:
貌似家里的联想SL400老笔记本也有这种接口,一直不知道扩展什么

网友:
工艺很不错,可惜软盘当时已经日落西山!

网友:
很精致漂亮,只可惜生不逢时。软盘终被U盘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开放硬盘 不怕灰尘吗。当年这个得多少钱啊。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悬浮磁头的,还是像软盘那样在盘片上接触读取的,可能对灰尘不是特别敏感。另外这种盘据说可靠性很差。

网友:
当年天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搞IT的来说,还是第一次见,惭愧。。。。。。。。MO盘、  3.25 、  5.25 都搞过,就是这种没有见过 ...

那么这个见过没有?

这些大家伙的拆解以后会逐渐写一写,现在嘛...比较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见过没有?

见过,以前的磁带机。但我见过一个50多斤的硬盘。。。。。比微波炉还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步进电机,做得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见过没有?

不巧这个我用过还拆过。中学学校机房用的VAX 750 就有这个外设。一个柜子里头三个抽屉拉出来就是这个。 经常出现的故障是磁带头嘬不进去。 里头有个吸气的鼓风机压着一块海绵那上面有灰尘了,负压不够。 磁带已经吸上去了,负压开关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