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拆航嘉多核WD500 型号HK600-35FP开关电源(电路资料)

楼主(2020-02-13):
最近在家荒废,每天陪朋友打游戏,今天好好休息一下。给大家拆一个航嘉的500W电源,此电源是买二手电脑的时候自带的,带的是3A平台2600X+华硕RX580 8G,显卡自己已经降压降频使用了,但是在玩地平线4的时候,游戏启动的时候电源啸叫有点严重,自己也没搞清楚是电容还是电感震动,今天拆开看看,并清灰处理。电源现在更换成矿龙1250W了,目前除了噪音比较大之外,其余良好。

  此外还提醒朋友们一句,在使用A卡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略微好一点的电源,这个航嘉电源和矿龙在同样显卡频率下(RX580 8G 2304sp,1310hz,1.06v),用aida64监控和烤鸡,12V电压分别是11.80V和12.10V左右(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个高于12 一个低于12)。这就导致在AMD电压设置核心电压的时候用航嘉电源还得多加25mv的电压,要不然游戏容易崩溃。

先声明一下,自己不是搞电源的,只是简单懂得一点点怎么认识元器件,至于元器件组合起来是什么功能,不太清楚,有说错的地方大家请指出,谢谢。

好了,话不多说,直接先上铭牌。这一款应该是新款的多核WD500,由以前的双12V输出变为单路12V 40A输出,最大功率为480W,+5V和+3.3V分别最大电流为18A,联合输出最大功率是115W。交流输入100-240V 8-4A.

  拆开顶盖四个螺丝即可开盖成功,风扇为2PIN接口,用两个扎线带扎在输出电缆上,防止风扇供电线内部缠绕,碰到扇叶,引起不必要的噪音,这点好评。

内部整体照片

防伪标签

  风扇详细信息为航嘉自家制造的风扇?或者是找人代工的。型号AS12025H12,12cm油轴风扇,参数为12V 0.25A,转速为最高1800rpm(此信息来自百度)。可以看到经过10个月的服役,风扇上面已经布满尘埃。主要是家里莫名其妙有很多棉絮,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所以经常是3-6个月清理一次电脑。电源很久没清理了。

风扇电源线固定

  PCB版号为HK600-34FP REV C1版本,上面还有代码101-60034001M0;

  然后剩下的顺序就从输入一直看到输出,先从输入EMI开始看,输入X安规电容型号X2-MPX/MKP,250V~ 0.68uFK280v~。放电色环电阻为棕黑绿金???(不太懂怎么读)(http://www.21ic.com/calculator/sehuan.htm)查询出来为1000K误差正负5%。没有使用常规的热缩管套住电阻。但是在X电容和AC输入插座的金属腿上穿着透明细套管,作用未知,但是既然有保护,肯定也好评。
  再往下是蓝色的一对保护Y电容,型号为SHM X1400~Y2250~E120MF,具体参数未知也没查。

  在AC输入EMI末端还有一个屏蔽磁环,用来屏蔽某些干扰,如图在拇指下方。
    PCB EMI部分则由如下几个部件构成,输入MOV和保险。两个共模线圈。一个X电容和一个热敏电阻,一对Y电容,因为都被硅胶覆盖,具体参数也看不到。Y电容上方有一对整流桥,固定在一个单独的小散热片上,整流桥参数丝印为803,不知道具体参数,如果参数类似RS803的话,应该为正向电压 300V 反向电压400V,电流8A,这里用了两个,对500W的电源来说绰绰有余。桥堆上面还有一个开机防浪涌的NTC,用热缩管包裹着,照片不太能拍出来,在此只解释说明一番。
再往下就是巨大的PFC电感和输入BOOST电容,HEC(台湾)电容参数为330uF,450V,耐温为85℃。

~~~~~~~~~~~~~~~重要分割线~~~~~~~~~~~~~~~~~

下面的PFC电路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无法查明某些元器件到底是什么功能的,只能胡乱猜测,望大神在评论里给予指出。

    PFC开关管为一对东芝TK10A60W丝印为K10A60W的开关管组成(PCB丝印为Q11 Q12)9.7A 600V N沟道,导通电阻R(on)=327毫欧,略微有些高;PFC二极管为意法半导体的STTH8S06D,参数为600V 8A;还有一对双管正激主开关管TK16E60W(丝印Q8和Q8A),参数为15.8A600V N沟道,导通电阻R(on)=160毫欧,也有些高。这两对管子分不清楚谁是什么功能,望高手指教,而且具体的参数自己找不到。我看有贴吧用户拆解新版航嘉J450B是同样的方案(http://tieba.baidu.com/p/3556735955)。

  再往下是PWM/PFC控制芯片,为CM6800UX和5Vsb的控制芯片TNY278FN。具体的参数不表,附件会附上一个搜索来的文档.

  同步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吉林华微电子的两颗HBR3045A(PCB丝印D16 D17)参数为45V 2*15=30A,Tc=150℃;一颗吉林华微电子的MBR1060参数为2*5=10A 60V Tc=125℃(PCB丝印D6);还有一颗HBR3045A(PCB丝印D44)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中间还有4颗MBR3060,应该是12V用的肖特基整流,参数为2*15A=30A 60V Tc=125℃;(此4颗肖特基我特意用万用表量了,为并联处理)。希望专家根据我的PCB丝印判断出是上述二极管整流都分别对应的是12V 5V 3.3V分别几颗。之前看到旧的WD500应用的是台湾半导体和安森美的管子,现在整流管都换成吉林华微电子的了,不知到具体实际有什么差别。上图右侧的大线圈应该是12V和5V共用,中间的是3.3V磁放大电感,左侧为3.3V电感。输出电容上图也可以看到,绿色的6颗电容均为万裕的105℃SAMXON电解电容,2颗金智康的黑色电容,1颗棕色较高的电容没看到品牌,比较遗憾。
  再到图中的电源监控芯片ST9S313A-DAGLM393N,芯片会给出一个迅维找到的原理图供大家参考。

  视角再回到产品背面,应该是采用全自动焊接,中间红色的记号不知道是不是人工补焊,肉眼看不出补焊的痕迹。至此,拆机完毕,做以下小结:电源采用主动PFC+双管正激+3.3V单磁放大的结构,自己认为这个电源中规中矩,除了开关管的导通电阻略微有点大之外,别的应该是正常成本和售价之内的产品。
  这电源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小问题一直有点心烦,也是这次拆机的原因。

  第一:12V高负载的时候降压略微有点多,好像我记得是达到了11.80V左右,会导致我的显卡需要更高的电压,自己本来就是降压降频使用的,目的就是降低噪音,我记得1310MHZ  1.06V的时候玩地平线4,显卡功耗在100-120W,CPU功耗应该不超过60W,毕竟负载才20-40左右。
  第二:电源在进游戏和游戏高负载的时候会啸叫,吱吱声实在难忍,于是更换了矿龙,结果噪音变大了,但是没有吱吱声了,显卡电压也更低了。其实不是贪图的这25mv,主要是稳定性变得更好了,不会闪退卡屏。拆开以后发现电感之类的固定的很好,只有输出电容最高的哪个电容发现晃动很严重,就加了部分硅胶固定了一下,过几天尝试一下看还会不会啸叫。

  下面部分是一些搜索到的资料,有用的大家就下载一下。同时附上自己显卡的降频降压曲线,给合适的人参考一下。

网友:
大部分啸叫都是电感和变压器引起的

网友:
用过二手航嘉电源,带570也是有啸叫忍不了,退之。买过矿龙游戏一局后关机再也无法开机,再不买矿场电源。

网友A:
500w的电源也带不动?我用400w的安钛克带2600+1050的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你看的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
RX 580 是功率不低

网友:
好像楼主的显卡比我好,双风扇设计,万一有一个风扇不动,另一个风扇应急,另一个风扇不动会降频变频。而我的显卡定频,风扇缺油变慢会导致电脑重启,实在忍不住了改成滚珠轴承。

网友:
胶打的太难看了

网友B:
认准大牌子准没错
一分钱一分货,电源是最不能省钱的
省得话也得看清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w的电源也带不动?我用400w的安钛克带2600+1050的

不是带不动,是有点啸叫,而且,电压得给的稍微高点比较稳,其实580 最大功率不超过180W,瞬时功率不超过200,我这还是降压了的,现在最大功率不超过150,基本上玩巫师3和地平线4 满载在130-14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准大牌子准没错
一分钱一分货,电源是最不能省钱的
省得话也得看清楚方案 ...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肯定是大品牌,价格中上的最好。但是小的品牌和中低端产品也有存在的道理,只要不是山寨产品,产品本身质量并没有问题。只是产品定位不同罢了。

网友C:
与我手上的几个航嘉差不多。。不过这500瓦做成这样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我手上的几个航嘉差不多。。不过这500瓦做成这样也是醉了。

麻烦指点一下,什么地方有缩水呢?

网友D:
哎,20块买的安钛克620W电源修好用了2-3年了,昨天带RX588+2500K,甜甜圈+ADCPU压力,我看功耗500多W。太恐怖了。

昨天显卡无缘无故黑屏,驱动里面把频率电源拉低用着蛮正常的,找不到原因,怕是不是电源不得行了。。。头疼。。。

人懒,拉低性能继续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20块买的安钛克620W电源修好用了2-3年了,昨天带RX588+2500K,甜甜圈+ADCPU压力,我看功耗500多W。太恐 ...

588甜甜圈1280*720 0 msaa的情况下正常功率一般不超过220W,不知道2500K 什么功率,应该没500W这么高吧?

网友E:
现在巨龙好还是航家1250好?

NND矿电多武汉出。。。。。随机矿电80¥可以用不?

准备2600+750ti或干脆3000G用旧电源了事

主板那CPU插头只插4孔能点亮不?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巨龙好还是航家1250好?

NND矿电多武汉出。。。。。随机矿电80¥可以用不?

好不好看你怎么衡量,反正带一般的平台这两个都行,巨龙是全模组的,航嘉不太确定,忘了,一般狂电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推荐买,毕竟坏了就损失很大了。至于主板CPU插几个4pin接口,看你主板,如果是8P的,最好都插上,毕竟你说的这两个电源都带8pin 的CPU供电线。至于你的旧电源就不清楚了。

网友:
额,已经有好几年没玩游戏了……没了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