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做了铁锂电池组,用一个月半数鼓包漏液

楼主(2020-02-13):
自己做了个21串铁锂,放电动车跑,用了几天就不行了,拆开一看半数都鼓包漏液,估计叠着放把电池给压坏了,请问大家有没有可能保护板坏导致的过充,但充电没到总电压能转灯,说明保护板起作用的,这电池就这么不抗压?当时应该竖着放,损失大了

网友A:
还是充电不均衡吧,否则怎么会鼓包

网友B:
叠放压坏电池???闻所未闻的理论啊!
电池你分过容吗?不同内阻的电池组合到一起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充电不均衡吧,否则怎么会鼓包

有保护板,难道保护板有问题,但我看充电器未到电压就转灯,应该是一串到电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放压坏电池???闻所未闻的理论啊!
电池你分过容吗?不同内阻的电池组合到一起很容易出问题 ...

难道是保护板不好,充电器我改的72v,21串理论是3.6*21=75.6,我估计保护板有问题,应该是几串没截止导致过充了

网友:
个人觉得压不坏吧,主要应该是过充或过放导致的,量一下每一组的电压

网友C:
之前买了超威的60v20ah软包,用一年就挂了,寄过去保修,换了个18650芯的来。软包大功率鼓包概率可能高,现在超威没看到有软包卖了。

网友D:
保护板的问题吧,我的电池也叠放的
不会用了聚合物的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的问题吧,我的电池也叠放的
不会用了聚合物的保护板吧

保护板看了芯片是铁锂的,买的二手板估计有问题,亏大了

网友:
不会折腾电池建议别操作,我电池1年啥问题都没

网友:
通讯锂电池软包都是叠着放的,鼓包漏液极有可能是保护板问题,有些保护板设置的过放过压保护都比极限还多,买之前要仔细看保护板的参数。
比如,以前买的三串锂电池保护板,过充电压是单串到4.35v,聚合物限制充电电压是4.2v,这要是拿保护板当开关,还不得早早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了超威的60v20ah软包,用一年就挂了,寄过去保修,换了个18650芯的来。软包大功率鼓包概率可能高,现 ...

也不是软包不行,只是18650是有排气阀,就算过放了也看不出来。软包的密封,只要过放必鼓。但是玩航模的都知道,使用平衡充,不过放,一般是不会鼓包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池这么短时间坏成这样的,你确定电池没问题?我汽车电瓶都换成铁锂了,看了你的帖心里怕怕的……

网友:
软包电芯就是不行,还有就是我一般充电都是用直流稳压电源的,算好截止电压进行充电,还有必须有均衡保护板的,要不然很危险的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二手鼓包的电池翻新的,所以用 一下又鼓包了

网友:
照说铁锂电池应该很耐用,鼓了多半是平衡板有问题

网友:
我自己做的铁锂电池,装电动车上,16年做的,用了三年,现在还能跑,就是跑的距离少了。我买的还是二手的。
估计你的要不就是电池买回来就有问题,要不就是保护板不配套,用了三元锂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
配对不均衡造成的

网友:
太阳下高温是第一因素,其次是高温状态很容易过载。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是这个是电池内阻不同造成的,不同的内阻导致充电不均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