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修』拆之又见乔松科技心艺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2-13):
『X拆修』拆之又见乔松科技心艺电动车充电器

48V12AH的充电器,印刷是乔松科技的。

圆头,拆开改了品字的

貌似有点简陋

乔松科技,LED还是两颗一红一绿

入线省掉了EMI电路?

输出

一度以为保险挂掉的

电路板背面

高压侧

低压侧

芯片细节,不晓得怎么拍那么模

铭牌

换成品字口了。

全文完。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一般,能用就行啦

网友:
补上EMI,换个大点的滤波电容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地方缩水了。。。。

网友:
好手艺,ka3842硬是拍的像炸了的。。。

网友:
省的元件还不少

网友:
限流电阻都要较大的散热器,估计电源效率勉强过80Plus白牌认证。

网友:
太糟糕的省料了

网友:
那个玻璃保险多大型号的?

网友:
4060是用来定时的么?

网友A:
贴片那面刷点三防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那面刷点三防漆怎么样?

无所谓啊。。又不露天充电。

网友:
缩水货,将就用

网友(2021-05-22):
缩水成这样了,不过该有的还是有了

网友(2022-01-04):
省掉的那个NTC是抗浪涌电流冲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