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的盘用作WTG,会越来越慢?

楼主(2020-02-13):
手头一个SM3281的盘,flash是镁光的全新MLC,用来做了个Windows To Go的盘,装的是Win10操作系统。用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吧,速度变得非常慢,奇怪之下,将它重新分区格式化,作为普通U盘写入文件做测试,结果就看到了下面这样写入速度忽上忽下的情况。
我可以肯定没有用作WTG之前,它的写入速度是非常稳定很快的,那么现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所有的U盘(不含那种SSD转接到USB的假U盘)用作WTG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是主控的问题,还是FLASH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重新恢复正常?

网友:
没有回收机制吧?

网友A:
低格,就是格式化取消勾选快速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格,就是格式化取消勾选快速格式化

那叫完全格式化,低格是把包括分区信息都用0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就是格式化取消勾选快速格式化

你确定这样有效?
什么原理?

网友:
没trim的后果

网友C:
3281不适合WTG,起码也得买2246xt的吧。
要恢复只有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叫完全格式化,低格是把包括分区信息都用0复写

那叫“低级格式化”吧....那反正我是低级格式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不适合WTG,起码也得买2246xt的吧。
要恢复只有量产

既然微软没有强制要求SSD做WTG,那么应该U盘是可以的吧。
前面那个说没有Trim的,我觉得应该也没说到点子上,原因同上。

网友:
没有trim回收机制

网友:
3281不适合wtg,做成用几次就会,连续写入速度降低不稳。不仅wtg,写入大量小文件也会导致连写降速。恢复方法是重新量产。所以,请选择46xt

网友:
3281虽然4k性能还可以,但是多线程4k和固态主控的差距就出来了。

网友:
我的3281在小钢炮上做过下载盘以后  就算往里写入电影这种大文件速度也在2-3m到30-60m之间变化

网友:
碎片吧,没有办法。
不像ssd
u盘当下载盘 不如ssd当下载盘
或者 移动硬盘320g 当下载盘
对了 就是hdd当下载盘,读写也会降速
我10年的下载经验, 降速就只能hdd 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