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哥有WVR600G V1 固件吗?

楼主(2020-02-13):
我的原厂固件启动出错,刷breed-ar9344 wdr4310 wdr3600所有都不行,不停重启。无有原厂-能用的都行。请发我邮箱1lan@21cn.com  几张拆机图

5G

5G

CPU 64M X2内存

CPU 64M X2内存

电源

电源

接几个插线方便测固件

接几个插线方便测固件

网友A:
上TP官网有下载的,要对上型号板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TP官网有下载的,要对上型号板本的

固件坏了,启动不了 UBOOT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坏了,启动不了 UBOOT也不行

刷breed-ar934x-blank.bin版本的breed 就不会有问题 复位键自己定义!! 还有你这个砖了备份下砖机的编程器固件提取art 因为最好用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reed-ar934x-blank.bin版本的breed 就不会有问题 复位键自己定义!! 还有你这个砖了备份下砖机的编程 ...

谢谢指导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reed-ar934x-blank.bin版本的breed 就不会有问题 复位键自己定义!! 还有你这个砖了备份下砖机的编程 ...

breed-ar934x-blank.bin 不行反复重启,breed 934开头的都试过

网友(2021-01-03):
发原机的编程器固件给我,可以帮你修改个BREED+4310或3600的固件,,
BREED用9344+8327,,,要提取原机的ART

网友(2021-06-15):
啊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用得好好的路由器突然死机然后就不能用了,吓得我立马把rom给备份出来,然而烧回去也不开机,无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