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LED灯炸电容了

楼主(2020-02-13):
刚开始出现症状时是一闪一闪的,后面冒着烟接着炸的时候砰的一声就灭灯了,里面的小LED还烧了一个

网友A:
灯珠烧了,开路了,电容超压,就放炮了,这种灯如果灭了马上关掉就不会放炮了

网友B:
阻容降压电源,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烧了,开路了,电容超压,就放炮了,这种灯如果灭了马上关掉就不会放炮了 ...

原来这样呀

网友C:
滤波电解电容耐压值偏低,灯珠故障开路,很容易爆浆。愿意的话,短接故障灯珠,换个耐压值400V的电解电容,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这应该是最差的灯了 连个ic都么得

网友:
阻容降压,电容质量差就是容易炸的。一般看见阻容降压的灯就不买的。

网友:
阻容确实辣鸡,扔了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造衅开端实在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电源,差

我家美的球泡灯,半年后发现电路性能下降明显,但是灯珠没明显光衰,抠掉荧光YAG果冻层还能发光,证明是倒装芯片比金线正装芯片耐用,无需金子等贵重原料。

网友:
显然黑了一个LED,底板一圈都烤黄了,没死的LED也风烛残年了,那个橙黄色电容也许还活着,拆下来,串进另一个好的灯里,
,降低发热,降低亮度,为了万无一失,还要加热敏,压敏电阻保护......
这样估计才能长生不老

网友:
看到闪烁应该当机立断一把把开关给拍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解电容耐压值偏低,灯珠故障开路,很容易爆浆。愿意的话,短接故障灯珠,换个耐压值400V的电解电容, ...

并联个3db岂不美哉

网友:
可以试试这种的简单阻容电路,据说使用寿命远超前者。
元件略多,但可靠性要好,也不存在开灯瞬间爆闪的现象

网友:
这种简单的阻容降压,开路时电容的耐压不够,就会炸掉,电路设计好的还是很耐用的,比如楼上的图

网友(2022-03-30):
刚好手边也有一个坏掉的,有时间打开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