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害人的arduino程序

楼主(2020-02-13):
网上看了一段读取单片机熔丝信息的程序
想想只是读取,应该没事就试了一下,是可以读取,但是似乎也不完全正确
当时上传修改好几遍,也没事,这个照搬,我是看不懂的,大家看看有什么危险性吧

后来又玩别的程序,发现这个板子上传不了文件了,但是熔丝位也是没有改变
就是上传错误,想来可能跟这个程序有关

没法试试重新刷引导程序吧,用的是usbasp接到板子的对应接口
这里也选了usbasp了,点击最下面的烧录引导程序

烧不了,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怎么不行呢。好像是咱们的这个usbasp不算正版

没办法,直接用progisp.exe来烧,瞎试呗,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没想到,这次成功了,又可以继续上传程序了

我是初学者,把这点经验分享一下,大佬们就别看了!

网友A:
AVR也算是奇葩单片机了,熔丝位能把自己设置成砖头。

网友:
熔丝位又复杂,又不知所谓,动不动还锁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也算是奇葩单片机了,熔丝位能把自己设置成砖头。

买了个isp烧录器,在win7 64上试验,一烧8L的熔丝位就锁死,一连干掉4片,后来不知怎么又好了。气得要死,幸好嘉立创的板子没被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也算是奇葩单片机了,熔丝位能把自己设置成砖头。

有些场合是要自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也算是奇葩单片机了,熔丝位能把自己设置成砖头。

没有CSS/clock security system又搞那么多可以永久固化的配置功能就这鸟样,STC也一样,也能用时钟配置把自己锁死。
用STM8或者STM32这种有CSS的,并且默认内时钟的MCU来说不可能锁的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isp烧录器,在win7 64上试验,一烧8L的熔丝位就锁死,一连干掉4片,后来不知怎么又好了。气得要死 ...

网上解锁的办法,就是利用有源的晶振给单片机做时钟源,这样就可以重新设置熔丝位了。

网友:
打死不敢碰熔丝位,太玄学了。。。。

网友:
其实,avr的熔丝还好了,原来见识过摩托罗拉的MCU两百多一块,熔丝烧费就完蛋了

网友:
设置成外置时钟模式,但没有对应的硬件,所以变砖头了,话说还真是挺坑的

网友:
不喜欢AVR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个熔丝,非常讨厌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解锁的办法,就是利用有源的晶振给单片机做时钟源,这样就可以重新设置熔丝位了。 ...

有的烧写器自带时钟引脚,或者手摸引脚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isp烧录器,在win7 64上试验,一烧8L的熔丝位就锁死,一连干掉4片,后来不知怎么又好了。气得要死 ...

我学会的第一种单片机就是AVR了,我的经验就是写之前先读几次,看看读到的熔丝位是否稳定不变,然后再烧写。

网友(2022-04-26):
楼主Bootloader引导程序烧录资料能共享下吗,yanyun22222@126.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学会的第一种单片机就是AVR了,我的经验就是写之前先读几次,看看读到的熔丝位是否稳定不变,然后再烧 ...

你这个是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所以我还是玩arm。。没那么多脑子天天跟它折腾

网友(2022-09-25):
引用 网友A:
AVR也算是奇葩单片机了,熔丝位能把自己设置成砖头。

所以才叫做熔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