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的一个参数不懂......请大师们指教.......

楼主(2020-02-13):
交换机的一个参数不懂......请大师们指教.......

上图访问控制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交换机的一个参数不懂......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不知道的路过,帮顶

网友:
不是很懂这个参数,查了下标准,严重怀疑是CSMA/CD,
csma/cd是带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夺路访问

网友A:
CSMA/CD即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是广播型信道中采用一种随机访问技术的竞争型访问方法,具有多目标地址的特点。它处于一种总线型局域网结构,其物理拓扑结构正逐步向星型发展。CSMA/CD采用分布式控制方法,所有结点之间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https://baike.baidu.com/item/CSMA%2FCD?wtp=t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SMA/CD即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是广播型信道中采用一种随机访问技术的竞争型访问方法,具有多目标地 ...

人家是CDMA-CD,你搞错了。

网友C:
CDMA-CD……
不明觉厉的黑科技……好奇查了一下差点没笑死……感情厂家的攻城狮把考试题搬上来了不知道当年考过了没
看这个:
https://www.ppkao.com/tiku/shiti/810622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CDMA-CD,你搞错了。

应该是厂家笔误或者是印刷错误。如果在以太网交换机上实现码分多址,要么是脱裤子放屁,要么就要拿国家科技进步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MA-CD……
不明觉厉的黑科技……好奇查了一下差点没笑死……感情厂家的攻城狮把考试题搬上来了 ...

是这个吧-------
CDMA/CD(带有碰撞检测载波侦听路访问技术)是一种数据传输控制方式,集线器(HUB)采用的数据控制方式都是CDMA/CD,也就是说集线器通过CDMA/CD使集线器上的所有端口共享同一个带宽。

网友:
客服真大爷,牛B

网友(2020-03-28):
CDMA/CD是交换机必备的技能吧,以太网的技术也是比较老了,谈不上什么高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