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怀孕裸图流出,拆航嘉OEM for联想ATX电源

楼主(2020-02-13):
航嘉ATX电源真的越来越水了,居然OEM for联想的ATX电源存在怀孕、爆浆现象出现;
对比用了17年的磐石355的质量,口碑越做越坏的赶脚

网友:
标题很诱惑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成本控制的结果。不要说航嘉,台达,全汉之类一样有。

网友:
不要与郭佳唱对台戏!!!郭佳现在提倡多怀多孕,鼓励二胎。。。。。。。。

网友:
差不多吧,无聊在家我也是换了2个2200uf10v的下来。换上1500uf10v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
这种带24pin的半截电源感觉都有10年了(新款的半截电源是14pin这样的),10年的话用得多怀孕也很正常啊

网友:
航嘉的电源爆电容是常态。。说明这是真航嘉。。

网友:
说实话,这些质量也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A:
10V电容那是给5V供电用的
5V除了带硬盘外,还是个待机电路。。。就是你电脑不把220V完全断了。。它这个5V是一直工作着的
鼓了正常。。。

网友:
    电容好的比一般的贵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电容那是给5V供电用的
5V除了带硬盘外,还是个待机电路。。。就是你电脑不把220V完全断了。。它这个5V是 ...

一般开机5V 待机5V是分开的啊。。。

网友B:
手里一个航嘉再用,一个已经软故障,找不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一个航嘉再用,一个已经软故障,找不出毛病。

小电容失容,或esr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