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FSL LED T5;无影一体化支架炫丽系列,8W 6500K,玻璃管成本高?

楼主(2020-02-13):
玻璃管碎了,看内在。

网友:
没有玻璃管也能照明吧

网友:
有些装饰灯里就是贴片灯条……

网友:
带一个差模滤波电感。。。防止级联的时候谐波太大自己炸了。。。

这种感觉上比塑料灯带安全一些。。。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电路简单可靠,那个小的4脚元件是恒流芯片?

网友:
玻璃管的还不多见,就是易碎

网友A:
我觉得有些是九几年日光灯玻璃生产工艺,我家的美的球泡灯,有一个洗澡时突然碎裂才知道是玻璃,有一部分可能是磨砂白炽灯生产工艺。

网友:
单位现在都是这灯,因为原来都是日光灯管,坏了直接去掉镇流器换这个,亮度比原来的好,

网友:
自制柔光罩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些是九几年日光灯玻璃生产工艺,我家的美的球泡灯,有一个洗澡时突然碎裂才知道是玻璃,有一部分可 ...

美的球泡?是LED用的玻璃罩? 现在估计生产工艺可以了,非玻璃罩没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的球泡?是LED用的玻璃罩? 现在估计生产工艺可以了,非玻璃罩没难度了。 ...

父亲买的,用的时候不知道,等突然碎了才知道是玻璃。如果玩过真假水晶手串,触摸塑料珠子不凉,玻璃珠微凉,水晶珠最凉,或者买便携式影都测试仪,买球泡灯都测试下磨砂球壳,一般塑料硬度低。

网友:
我也捡过,这种一次性封装的,根本连修的办法都没有,只能拆了当配件用了。

网友:
玻璃散热好,贴着导热,不然用铝合金条当支架也行,驱动做得还行啊,等牙膏

网友:
裸了同距离裤照面更亮

网友:
还是铝合金那种好,不会碎,就是发光角度小点

网友(2022-04-22):
现在少见玻璃灯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