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视机背光不亮了

楼主(2020-02-13):
海尔电视,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声音图像有,测灯条电压亮的时候12伏,不亮时8伏,看电容外观没有怀孕,不知道应该再检查那里。

网友:
首先要判断灯条问题还是恒流板问题,然后再检查

网友A:
既然开机屏会亮一下,灯条应该没问题,估计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电源板,主板啥的都看看。判断好了,然后直接咸鱼找拆机的比较好

网友:
过流保护吧

网友:
查查升压板和它的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开机屏会亮一下,灯条应该没问题,估计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B:
据我经验灯珠有问题

网友C:
这个电源板都已经烤的快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板都已经烤的快熟了

看那发黄背面就一堆小零件

网友D:
就这一个图,没法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经验灯珠有问题

说的对呀,灯珠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一个图,没法给你出主意

一根灯条上坏了一个珠,用肉眼看不明显,手机拍能看出来中间一条黑。

楼主:
手机拍的比较清楚,电压我测的也不对。

网友:
我家的55M5A也是黑屏了,背光亮还黑,头一次把解码板和驱动板带电插了一下正常了,过了几天又黑了,有空了再开个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