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玩具7.2V电池选择

楼主(2020-02-13):
疫情期间娃只能在家里玩,翻出前年买的遥控坦克发现玩一下就没有电了,应该是电池记忆效应充不进,拆开看7.2V的镍铬1800mAh电池组,接一下TB图

卖家说可以用镍氢代替,没有镍铬的记忆效应,随便充,是这样的吗?
另外还发现有锂电代替品,锂电应该是没有记忆效应,但是容量5000mAh 应该虚标了吧,能带的动玩具吗?印象中镍铬镍氢放电电流应该比锂电大吧?

不是很懂电池知识,是选择原配的镍铬 还是镍氢,锂电,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镍镉电池的好处是不怕冷,低温启动好,输出电流大,
镍氢是继承了镍镉电池优点,摒弃了其记忆效应的缺点,但是,好像输出电流方面稍逊于镍镉电池(个人感觉啊,欢迎指正)
如果是原来的电池还能充电,建议最好能一节节的单独进行放电放完后再充满,再放电几个循环,希望能恢复
聚合锂主要麻烦在得配专用充电器

网友B:
随便充,锂电池好得多,前提是靠谱的锂电池。
你要是有动手能力,拿两坨一样的手机电池串联起来都行。
如果不在乎体积,自己弄2个18650电池串联起来就是4000多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镉电池的好处是不怕冷,低温启动好,输出电流大,
镍氢是继承了镍镉电池优点,摒弃了其记忆效应的缺点, ...

我很赞同哈哈

楼主:
谢谢,如果买了锂电肯定一起买配套的充电器。 电池组是6个电池点焊的,懒得拆了,如果锂电靠谱就用,反正娃也玩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充,锂电池好得多,前提是靠谱的锂电池。
你要是有动手能力,拿两坨一样的手机电池串联起来都行。
如果 ...

谢谢你的建议,18650太厚了,手机电池没有相同容量的可以串一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18650太厚了,手机电池没有相同容量的可以串一起吗?

容量不同可以串起来的,家里玩具能改锂电池的都被我改了,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不同可以串起来的,家里玩具能改锂电池的都被我改了,省事多了。

嗯,我试试

楼主:
最终还是买了一个了锂电池,标称5000mAH,确实比原来的电池耐操。现在问题来了,原来淘汰的1800电池组可以用在哪里,要怎么修复?